[硬件] 网卡坏了怎么修复|网卡芯片更换教程|网卡更换芯片教程

楼主(2024-09-05):
网卡坏了怎么修复?首先要查看症状。
网卡芯片坏了的症状有: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网卡名字显示感叹号,重装网卡驱动仍然无效,属于网卡芯片硬件损坏,需要更换网卡芯片
然后需要找到电脑主板上的网卡芯片,一般上面有螃蟹图形标志的是网卡芯片,根据网卡芯片上的型号,查找获取一样的芯片,替换。

需要准备的工具有:热风枪、网卡芯片、镊子、物理网卡MAC修改器

直接用热风枪对网卡芯片加热,等待焊锡熔化,用镊子拿掉并马上替换新的网卡芯片,方向位置必须保持一致,再加热30秒即可。
等待焊锡冷却凝固,主板装机测试,发现设备管理器网卡感叹号消失了,说明硬件问题解决了,但是查看mac地址全是0,这样没法上网。
需要用《物理网卡MAC修改器》这个软件在系统里修改mac地址,修改的是网卡芯片里的数据,mac地址可以随便改,或者主板上电脑外壳上有记录可以找到。
然后就能正常上网了,网卡芯片可以正常工作了,网卡更换芯片教程到此结束。

物理网卡MAC修改器下载地址:https://www.isoyun.com/macmod.zip

网友:
自己的板子坏了拿来试试可以,如果别人的板试了出更多的问题就很难解析了

网友:
网卡芯片好买吗?这都属于芯片级维修了,还是买个USB网卡省事,也不是不能上网

网友:
网卡口会动,怎么修啊

网友:
淘宝买个二手芯片直接换上,mac也是有的,

网友:
我下载后修改怎么需要密码

网友A:
我以前也换过一个螃蟹的网卡芯片,没改什么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B:
无线网卡坏了,大家尽可能使用闲置路由器当网卡接电脑千兆网卡。好用的很。稳定可靠。

网友:
我下载了,修改怎么需要密码

网友:
USB网卡省事,好用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换过一个螃蟹的网卡芯片,没改什么直接就可以用

换网卡芯片一般不用改MAC,网卡芯片本身就带。
暂时对该软件保留意见,刚下载看一了,应该是刷芯片实现,只挣对部份网卡。

网友:
没用过、没有过热风枪,只能看视频站上的大神们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坏了,大家尽可能使用闲置路由器当网卡接电脑千兆网卡。好用的很。稳定可靠。 ...

说的对,家里台机一直用网件的6210无线网卡用了一年多,这两天整了个闲置路由器做桥接,连了根一米的网线到台机,确实比无线网卡要好用

网友:
直接25左右的无线网卡走起。

网友:
芯片级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坏了,大家尽可能使用闲置路由器当网卡接电脑千兆网卡。好用的很。稳定可靠。 ...

赞同。我有好几个闲着的路由。用起来比usb网卡接收信号能力强。

网友:
自己换芯片难度太高,容易损坏板子

网友:
这样修好,成就感爆棚!

网友:
程序还要购买密码?

网友:
这个比较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