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type-c 全功能口,能当充电口吗?

楼主(2024-09-05):
1、常规情况,笔记本电脑有一个19V的默用充电口(DC充电口),如果不想用这个DC口进行充电,
2、但是这台机器有一个全功能的TYPE-C口
可不可以用,比如小米电脑PD的100W的充电器,可以两用,充手机,也可以当电脑充电头,就是插到,笔记本type-c 全功能口,能当充电口吗?

找到说明书了,TYPE-C 全功能口的是可以插充电器,直接进行充电。

网友:
没看懂说的啥,我建议你看说明书...

二○二四年九月五日

网友:
我的电脑是有2个TYPE-C口,旁边就是USB口,还有一个HDMI视频输出口;那两个TYPE-C口,都可以做为充电口,给笔记本的内部电池充电,同时也可以输出电压,PD输出,但是我没接上PD设备试验过。

网友:
最靠谱还是看说明书

网友:
一般都有标识呀。我的左侧两个type-c都随便插,都可以充电。有个插头标识

网友:
不行就试试

网友A:
楼主是语文没好好学还是输入法有问题
猜测应该表达的如下:
笔记本电脑有一个19V的默认的充电口,如果不想用这个口充电,可不可以用PD的100W的(可以手机共用)插到笔记本type-c 全功能口当充电口?

网友:
一般厂家都会说明,单冲电( 给自己)
全功能: 双向充电、外带显示屏等

我在用的垃圾平板也算全功能的(外带显示屏当台机用)
C口和3.5mm都可给平板单独冲或二个口同时插入适配器使用。

网友:
说明书似乎比较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语文没好好学还是输入法有问题
猜测应该表达的如下:
笔记本电脑有一个19V的默认的充 ...

我看你说的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说的也没看懂

1、常规情况,笔记本电脑有一个19V的默用充电口(DC充电口),如果不想用这个DC口进行充电,
2、但是这台机器有一个全功能的TYPE-C口
可不可以用,比如小米电脑PD的100W的充电器,可以两用,充手机,也可以当电脑充电头,就是插到,笔记本type-c 全功能口,能当充电口吗?

你们不都是专业的吗自动跳过错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常规情况,笔记本电脑有一个19V的默用充电口(DC充电口),如果不想用这个DC口进行充电,
2、但是这台 ...

这里面主要是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没表达清楚

我个人理解哈

问题应该是三个

第一个:笔记本另外那个c口是否可以用来给笔记本充电
第二个:一般的手机pd充电器(功率足够的),是否可以用来给笔记本充电
第三个:一般的手机pd充电器是不是可以插入那个非供电的c口给笔记本充电。

网友C:
当然可以,既然叫了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既然叫了全功能

找到说明书了,TYPE-C 可以插充电器,直接进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主要是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没表达清楚

找到说明书了,TYPE-C 全功能口, 可以插充电器,直接进行充电。

网友:
看说明书,一般如果可以充电的话,接口旁边有个小闪电图标。

网友:
可以 给手机充电 显示pd 快充。

网友:
全功能typec口可以充电的

网友D:
可以的。我最近看京东,有个悟空笔记本,很便宜。才2000出头。,唯一的缺点就是DC插头充电的。但也有全功能type-c可以充电。
要是全type-c就买了。现在不想看到DC头的笔记本了。
现在大部分都是c口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最近看京东,有个悟空笔记本,很便宜。才2000出头。,唯一的缺点就是DC插头充电的。但也有全功能 ...

是的,全功能的可以和手机通用,就不用那种DC头的很重,线很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