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eta quest2 vr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9-05):
闲鱼捡的,价格228¥,256G,故障描述是不充电,不开机,看了描述图片,看外观没啥大问题
到手后发现老板拍照的角度没覆盖到缺陷,左边听筒裂了
先试电流,用之前修好的闪极充电宝测试,发现电流最高也就能跑到0.42a,大多数时候也就是0.1a,然后能看见屏幕里有电池没电的图标,也能进入recovery模式,所以,这是个能开机的机器,只是不充电,但是根据前面修pico4的经验看,能开机不表示能进系统
拆吧,前面过程略,拆掉前面板后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左上角摄像头的一个固定螺丝绣了,不大妙啊,通常这代表可能进过水

观察附近,倒没看见明显的腐蚀点,拆下电池排线,发现扣子腐蚀了
继续拆,电池拆下,比较脏,这里也可能进水了?
打开电池保护板,同样腐蚀了
测了一下电芯,发现应该没坏

不过极耳已经超级烂了,先加个镍片补一补,试着直接加4.2v在电芯上
电压可以上升
但是把保护板刷干净后,怎么测试,折腾,输出都到不了3.7v以上,看来保护板坏了,只能买电池了,闲鱼逛了一圈,发现可用的资源极少,便宜的,1000块起批发,不批发的,60元一块,于是只能软磨硬泡批发的老板,先来一块试试,讲价到35元
新电池到了,发现排线不一样,比较窄,而且没有丝印,电池也没二维码,估计也是组装的,当然也可能是咱没见识

上机是好用的,于是把下面一大堆散件重新装回去
充一会开机,成功进入了系统
耳朵也ab胶补上吧,再花钱不大值得,配件太贵
总成本263¥,其实折腾半天,就是换了块电池。运气比较好,摄像头没坏,不然得大出血

网友:
技术不错,似乎是三维投射,外置辅助彩色摄像

网友:
检查的比较细致,才能发现问题所在位置,维修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