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牙线棒盒子做个充电宝吧

楼主(2024-09-05):
电池太多,扔了可惜,瞎鼓捣点东西吧

电池吧,18650,原来3300mAh,时间长了掉容,分容有2900mAh,大概比了一下能放3节。直接点焊,上成品

板子买自并夕夕,10块钱6片,不知道用起来咋样,做完再看吧。
比一下位置

开孔过程没拍,直接美工刀就可以
这盒子唯一不好就是内部没有卡位置的,只能搞点辅助性的东西了。底部用双面胶粘了雪糕棒,顶住板子。中间调整电池出线位置,把皮拆了没继续套。

防止内部晃荡,直接能贴EVA的都贴上。
成品如图

网友:
我最早的一个充电宝也是这样的,不过外壳是买现成的防水壳。

网友:
小盒子利用的挺好。

网友:
废物利用 还是很棒的!

网友:
只要用心想办法,什么材料都能搞成工艺品。

网友:
diy的散热防水会差一点

网友A:
这空开的有待进步

网友B:
老板那里来的3300mah电芯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C:
不错,充分利用变废为充电宝,一定做好电池与电池、电池与电路板之间的绝缘

网友D:
充电宝主打的就是小巧便携,您这体型有点大哦

网友E:
换成21700,长度更合适。容量更大,更耐充。

网友:
我前几年也是做了一个,连充电器也装在里面。但是,负载高的时候,发热严重,外壳差点全熔化了。

网友:
板子用着怎么样,有快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空开的有待进步

哈哈,确实有待提高。小圆孔后面还用502加泡沫补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那里来的3300mah电芯

倒卖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充分利用变废为充电宝,一定做好电池与电池、电池与电路板之间的绝缘 ...

有做绝缘,里边细节没怎么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主打的就是小巧便携,您这体型有点大哦

这玩意儿吧,容量跟体积成正比,容量太低了就没啥用了,手机电池现在普遍都四五千mAh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21700,长度更合适。容量更大,更耐充。

试过,21700塞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