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的指纹功能重要么?各位是否会给手机设置解锁密码?

楼主(2024-09-05):
如果没有解锁密码,万一手机丢失,
是否可能导致钱被盗走

各位的手机是否默认使用指纹解锁屏幕呢

网友A:
必须要解锁密码呀,就比如大冬天野外掏出手机是指纹解锁还是手套隔着按密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解锁密码呀,就比如大冬天野外掏出手机是指纹解锁还是手套隔着按密码呢?
...

你用数字密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数字密码么

鸿蒙好像没有折线解锁吧,因摄像头公司要求封掉了不能人脸解锁,就习惯平时指纹解锁,不方便指纹就用数字密码.

网友:
小米手机,就算你设了指纹解锁,每72小时要求输入一次密码。

网友B:
设置指纹解锁不是得先设置密码才行吗?在指纹解锁失效的时候,还可以用密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指纹解锁不是得先设置密码才行吗?在指纹解锁失效的时候,还可以用密码啊。。。 ...

是不是需要复杂密码,才能保证手机安全?

网友:
我自己的手机,是从来不设置指纹解锁的(只用密码),只有在付款的时候,才用的上。
因为考虑的比较多,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趁我睡着的时候,用我的指纹来解锁手机
另外,指纹付款的话,我是根据场合决定的。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默认按指纹。在家里的时候(网购)就输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