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配哪种手电支架比较好?

楼主(2024-09-05):
最好夹持牢固,手电夹持和拿下方便,容易调角度
有这样的手电支架么?

各位用的是哪种手电支架

网友:
一样买一个,哪个好用用哪个...

二○二四年九月五日

网友A:
金属的耐用,第一个要不了几年就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耐用,第一个要不了几年就会老化。

金属的调上下角度是不是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的调上下角度是不是不方便?

个人觉得还可以吧,习惯了就好。

网友:
楼主说的第一种,摔车手电会飞出去,不牢固。
第二种拆装手电太耗时(咱用的都是百元级别的手电,还是得防止人偷)。
皮卡汀尼导轨拆装的我还是嫌过于麻烦耗时,我需要的是一秒内卡上,按下解锁按钮一秒内取下的,所以我的支架是自己用不同配件拼凑的(选了相机用的快拆座,基本复合我的快拆需求),实际使用不需要左右调,只需要调上下的照射角(一般的都能胜任)。
看看我的购物清单:

回来还得想办法改装搞一下固定三者防止左右晃动(我在外地工作那个底座不在身边),我加的固定件其一(自己建模找商家做的3D打印铝合金件,价格真不便宜,缺钱的建议DIY),另外一个固定件用的铜板改的我没拍图:

5mm孔那里要用M6的丝锥攻牙。

网友:
用铁丝绑车把上就不掉了。再就用喉箍

网友:
第一种最省事,摔车的概率毕竟低。

网友B:
能调整角度和方向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调整角度和方向的好用。

在车把上别搞太紧,就可以调上下角度,基本上也就用这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