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打气筒比较耐用?

楼主(2024-09-05):
过去的打气筒可以用几十年都不坏,

为何现在的打气筒,用不了2年,pu皮管子就坏了
哪种打气筒比较耐用呢?

网友:
买贵的...

二○二四年九月五日

网友:
管子自己去买那种工业弹簧管,耐用的很,

我那个汽车打气泵,管子10年才脆化损坏。

网友:
起码20多的吧,我买的洛克兄弟打气筒,已经用了七年,还能用。

网友A:
同问,不常用的话最容易坏的是那根橡胶管,放几个月就老化了,哪里有好的打气筒橡胶管换呢

网友:
欧耐的不错 长时间在用

网友B:
其实就是那根管子坏了, 去五金店买一根品质好点的那种橙色空压机用软气管,尺寸完全适配。我都换了用了8年了,都没有问题,现在都好好的,电动自行车的轮胎一样打的梆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问,不常用的话最容易坏的是那根橡胶管,放几个月就老化了,哪里有好的打气筒橡胶管换呢 ...

某宝不到9.9包邮的高压打气筒,说是硅胶的管子,两年了也没坏

网友:
    欧耐啊,紫薯布丁阿拉丁神灯

网友:
欧耐的不错,用了有七八年了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不常用的话最容易坏的是那根橡胶管,放几个月就老化了,哪里有好的打气筒橡胶管换呢 ...

常用反而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那根管子坏了, 去五金店买一根品质好点的那种橙色空压机用软气管,尺寸完全适配。我都换了用了8年 ...

买多粗的橙色空压机用软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不到9.9包邮的高压打气筒,说是硅胶的管子,两年了也没坏

带压力表么?

网友D:
不差钱的可以试试这种,绝对耐用:

网友:
买贵的,买贵的,买贵的,买贵的,买贵的,买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差钱的可以试试这种,绝对耐用:

能用几年?

这种接头是现成的?还会是需要自己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用几年?

这种接头是现成的?还会是需要自己接?

用个30年问题不大,要自己接的,你看看想办法搞个图里这种快拆头,换管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30年问题不大,要自己接的,你看看想办法搞个图里这种快拆头,换管方便 ...

这种管子叫什么?为什么是透明的?

网友:
没有压力表。给电摩打气的时候,感觉比普通的打气筒要轻快不少,所谓的“储气罐”应该是真的。

便宜货的压力表根本不准。我有一个脚踏双缸的打气筒,买的时候不便宜,可压力表等于玩具。只能靠捏轮胎的方式判断是否充足了气。

网友:
其实就是那根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