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热水器用的带时间及温度控制的插座。

楼主(2024-09-05):
  这段时间在DIY智能家居组件,上个星期制作了四路带遥控的开关,在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699-1-1.html,星期六安装好后一直正常使用,效果不错,当时发贴时还没安装使用,所以没有使用中的图片,现在补上。

   这次是制作卫生间热水器的插座,家里的电热水器不想24小时供电的,原制作是2019年制作的,有定时器功能,也有温控功能,温控功能是当不在定时时间内,当温度过低,就自动触发开电源30-99分钟(按设置),这样就不会出现热水器水温太低而没热水用,已使用5年,显示屏已有横线,且没有联网功能,所以这次制作一个替换它。

机壳是网上有买的用86盒插座的外壳,如下。

由于这制作的电路板打样比较早,当时摄的相片找不到,所以没有PCB原始相片,电路是用ESP32,触摸是用BS814A,LCD用1.9寸ST7789的。

用实验板开头测试显示屏。

电源是用Hi-Link的5V电源模块,由于原设计是用SGM2200稳压到3.3V,实际带负载输出电压只有2.9V,导至ESP32重启,所以后改为1117稳压,由于管脚不同,所以改成下图,用铜片散热。

以下为成品图

以下为与DOMOTICZ服务器通联的图片。

以下为本制作的工作主界面

定时设置界面

温度控制设置界面

WIFI参数设置,采用网页设置方式。

以下为进入网页设置时显示界面。

以下安装使用的情况,暂时这样用住先,使用一段时间再正规安装好。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东西还带网络功能,牛!

网友:
看起来还行,开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技术diy帖

{:057:不错,喜欢看,现在喜欢买成品

网友:
这样下来是省电还是不省电

网友:
,我是只会使用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个很不错啊

网友:
这个厉害,技术绝对不一般

网友:
我之前也打算搞个这种,后来有一次用烤箱烤东西,突然来了灵感,直接用烤箱上的机械定时器去控制热水器,简单有效就凑合了事了!

网友:
牛人厉害,要注意强电和弱电分开哦隔离

网友:
楼主搞智能家居不计成本

网友:
这么强,程序自己写的吗?

网友:
太实用。求开源

网友:
量产吗?一只DIY造价多少钱

网友:
真规整,好手艺

网友:
带数显的智能插座,就缺个AP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