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海尔HTR-D01遥控器

楼主(2024-09-05):
故障现象:部分按键功能正常,部分按键无效。
故障部位:遥控器被甩,印制板裂口导致线路断开,用铜丝引线补焊后,所有按键功能正常。

该遥控器按键众多

拆开后确认是原装遥控器。

特点:双红外发射二极管,没有采用牛屎芯片,不用外置455KHz晶振

采用两个SS8050三极管

采用中颖SH67P33芯片

背面只有一个电解电容

仔细看,可以看到印制板断裂的地方

用七段细铜丝先上锡,对断线处进行修复

模具做工精细

网友:
用的纸板难怪这么容易裂

网友:
眼神好能看到断线

网友A:
锅仔片比导电橡胶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仔片比导电橡胶好用

但是手感差

网友:
锅仔片好用

网友:
能用锅仔片的不错

网友:
感觉像是电路板的支撑设计不合理,按键时反复受力弯曲导致的折断。
这个位置应该摔不到

网友:
锅仔片时间长了也会氧化导致按键无效。

网友B:
key37好使不

网友:
拆解详细,各部位都能看到,图片清晰。看上去电路板用材不佳,其它中规中矩尚好

网友:
锅仔片好用,氧化了拆开刮下就能继续用,或者用旁边很少用的按键挪过来用,基本不用增加成本。塑胶导电膜那种按键坏了就真是麻烦,要买修复材料要增加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锅仔片比导电橡胶好用

更容易接触不良,虽然也好处理但很烦人,硅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容易接触不良,虽然也好处理但很烦人,硅胶好

诺基亚时代手机键盘都是锅仔片,没见多少坏的,山寨老年机的才经常失灵

网友:
锅仔片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37好使不

看帖看的很仔细!在丝印key37的地方,也用细铜丝修复了断开的连线,修复后实测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锅仔片比胶片好,按起来的感觉也上个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帖看的很仔细!在丝印key37的地方,也用细铜丝修复了断开的连线,修复后实测功能一切正常。 ...

还以为是折痕呢,用漆包线更好,带漆铜线有一定延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