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s905x3的外贸盒子固件

楼主(2024-09-05):
这个外贸盒子原本可以开机,我又下了个固件刷机,刷机的时候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都勾选了,然后刷完机就不开机了,现在全网求个可开机的固件,哪怕花点钱

网友A:
晶晨是被谁打压没了的 让运营商反向升级到华伪的烂货上

网友:
提前备份固件嘛

网友B:
楼主莫慌,找相同处理器的盒子固件刷。处理器没有bl 锁,后面还留有一个emmc空焊盘,刷错bl也不怕直接短接D0到gnd就刷不死。

这个盒子貌似处理器一样,试试找这个盒子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莫慌,找相同处理器的盒子固件刷。处理器没有bl 锁,后面还留有一个emmc空焊盘,刷错bl也不怕直接短接D ...

不行的老铁,刷了你发的这个板子的所有固件不开机应该是不对

网友C:
Tanix TX3 吗?去外网找吧!
https://mega.nz/#F!fiwUzSBa!guAnqiKRhhp3fAWcgwmbXQ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nix TX3 吗?去外网找吧!
https://mega.nz/#F!fiwUzSBa!guAnqiKRhhp3fAWcgwmbXQ

没梯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晨是被谁打压没了的 让运营商反向升级到华伪的烂货上

那可不敢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梯子啊

百度搜索一下,
免费梯子很多,
百度搜索"免费加速器"。

网友:
这个s905x3的外贸盒子固件是不好找吗

网友:
晶晨的芯片确实不错,但国内盒子很少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