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山地车是不是很伤手腕?骑完车手腕好疼。。。

楼主(2024-09-05):
是握把的问题
还是山地车就这个样子

网友:
再多水几帖就没事了,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A:
一是选择车架尺寸不适合你,二是骑行的姿势不对。

网友:
还是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我自以为2楼说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选择车架尺寸不适合你,二是骑行的姿势不对。

车架尺寸不适合会导致手腕受力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架尺寸不适合会导致手腕受力么?

骑行很难受?也许是你座椅没有调节对,一个视频告诉你怎么调!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ommend_more_video.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骑行很难受?也许是你座椅没有调节对,一个视频告诉你怎么调!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 ...

轮胎尺寸是22x2.125,这种轮胎算几寸轮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轮胎尺寸是22x2.125,这种轮胎算几寸轮胎?

这应该是轮胎直径×轮胎管外径。莫不是22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轮胎直径×轮胎管外径。莫不是22吋的?

轮胎的参数是

(57-456) 22x2.125  XM-002-08

这个22是轮胎外径么

网友B:
我的经验是,身体前倾时候太长,身体压力集中在了手碗上,带个手表,经常抬起来抖抖表会好点
我是左手碗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是,身体前倾时候太长,身体压力集中在了手碗上,带个手表,经常抬起来抖抖表会好点
我是左 ...

骑普通车子,好几个小时手都不会疼,为何骑山地车,手腕就疼,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是,身体前倾时候太长,身体压力集中在了手碗上,带个手表,经常抬起来抖抖表会好点
我是左 ...

骑山地车都会身体前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轮胎直径×轮胎管外径。莫不是22吋的?

350kpa是多少psi?

网友:
引用 楼主:
骑普通车子,好几个小时手都不会疼,为何骑山地车,手腕就疼,好奇怪啊 ...

不可能,你可以做下对比测试,骑两个小时,结果会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骑山地车都会身体前倾么

看自己调的,公路车我看前倾的更厉害,座位调低了,不容易发力,都调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自己调的,公路车我看前倾的更厉害,座位调低了,不容易发力,都调的高。 ...

座位调高是不是更前倾?

网友:
引用 楼主:
座位调高是不是更前倾?

人家追求的是速度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普通山地车轮胎的气压维持在2.8bar至4.5bar之间是适宜的。夏季由于气温较高,可以适当降低气压,而冬季则因气温偏低,适当增加气压会更合适。当然,不同的山地车轮胎型号,其气压要求也会有所区别,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最好参考车辆出厂时的使用说明书。在轮胎气压单位方面,常用的有bar、kpa和psi,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1bar等于102kpa,也等于12.5psi。所以,若以psi为单位,山地车轮胎的气压通常维持在50psi至70psi之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普通山地车轮胎的气压维持在2.8bar至4.5bar之间是适宜的。夏季由于气温较高,可以适当降低气 ...

50psi用手捏是什么感觉?
你平时怎么测自行车车胎气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