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下空调内机换电路板后电机声音变比以前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9-05):
海尔空调内机,电源板烧了。换了一套板子(估计是拆机的)后可以工作了。但是发现电机噪音变大了。我家两台同时买的空调,所以一比较确实是这个换过板的空调电机嗡嗡声大很多。

换板之前电机应该没什么声音,换以后感觉有特别明显的电流声,像高铁加速时的那种声音。是不是换的板子上有什么元件不太好,大神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
这个应该不影响才对啊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电机有些暗伤导致电路板烧了

网友:
是不是换板,要跳线什么的

网友:
试试把风速改变下看声音有变化没?

网友:
估计是可控硅调速,新板用料没有旧板的好,可以试试把旧板上相关原件搬到新板上

网友:
观察一下扇叶转速是否变大?若没有就是调速方式变了~

网友:
也许不是电机响,是电感响

网友A:
如果是摩擦的叽叽叽叽响,那不是电路板问题,是滚轮风扇有一边下坠与机身塑料有摩擦,向上垫垫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摩擦的叽叽叽叽响,那不是电路板问题,是滚轮风扇有一边下坠与机身塑料有摩擦,向上垫垫就好 ...

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
测测电压电流是不是一样

网友:
你给它做手术时伤及旁边的件了吧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交流声,大概率是换上的电源板问题,比如板上的交流降压变压器

网友:
    不会是原板子上是正弦波逆变器,换的是方波逆变器把

网友:
主板是否搞错型号,或者先看下什么电机驱动电是否一致。

网友:
1、变压器或电感是否有松动;2、电机是否拆电路板时有动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