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炉头氧化会造成一直点火不停,直到保护熄火

楼主(2024-09-05):
家里的华帝燃气灶右边炉头最近出现问题,经常会打燃火后,点火一直不停,持续几秒后,就熄火保护了,有时又正常。
这款灶是打火和感应两根针并排一体化的,离子熄火检测的那种。我以为是检测头子的问题,在网上买了一付新的打火、感应针,以及一根地线。
今天收到货,把灶拆开换上(拆开忘了拍照),却仍然有问题。才知道不是感应针的问题。
这时才想到把左边正常的炉头换到右边,就正常了。再把右边炉头上到左边,感觉打火的时间要稍微长点,但还算正常。

右边使用频率高,左边放着炒锅,一般就是炒菜用一下。所以右边炉头明显氧化比左边厉害,我用砂纸把炉头的氧化物砂了一下,又检查了气孔都是通的,再装上反复试,都正常了,再观察几天看看情况吧。
我对比了一下两边炉头燃烧的火苗都差不多,不知道原先右边炉头为什么就会感应不到火苗而不停打火直到保护。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点火针、感应针用砂纸打一下。

网友B:
这种类型故障,有些是因为电路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针、感应针用砂纸打一下。

都打磨过,连新的换上去都不行,但换了左边的炉头就没问题了,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型故障,有些是因为电路板的原因

左边那一孔好好的一点毛病没有,不会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C:
慢慢试试吧,我家的灶与你这个几乎一样,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仔细观察点火电弧,点火针角度可以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试试吧,我家的灶与你这个几乎一样,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仔细观察点火电弧,点火针角度可以调整一下。 ...

不关点火的事吧,点火很灵,是感应的问题。点燃了还一直不停打火,就是因为没感应到火苗,才不停的打火。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热电偶熄火保护因为坏了更换配件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关点火的事吧,点火很灵,是感应的问题。点燃了还一直不停打火,就是因为没感应到火苗,才不停的打火。 ...

那就调整感应针呀!

网友:
左右互换一下呀

网友(2024-10-06):
也有可能电磁阀有问题吧

网友:
拆下电磁阀,里面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