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的灯,接上可调电源坏了,拆开,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24-09-06):
这个灯标着24伏,我接上带数显的可调电流电源,一直显示12伏,心里纳闷,就调高电压,调高电流,结果灭了。我怀疑是12伏标错成24伏了。

拆开看,原以为就是一个电阻分压,居然内部电路这么复杂,请高手帮我分析下?这是一个什么电路。

楼主:
原以为是三颗6V1A的灯珠,直接用一个电阻分压稳流就行了。
看内部电路这么复杂,想了下,应该是个24V输入的的恒流驱动电路,灯珠可能是三颗3V串联,用2A驱动的。

网友A:
这壳牛掰呀,散热跟得上

网友B:
看到图片那个驱动芯片型号,搜一下,都知道大概电路了,还要什么分析,LM3409HVMY 丝印SYHB,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片那个驱动芯片型号,搜一下,都知道大概电路了,还要什么分析,LM3409HVMY 丝印SYHB,参考
...

感谢。我只看到了48V3 SYHB,所以怎么搜都没搜到,不过后来想,应该是个降压恒流电路。

我的问题请教一下:
当时我用可调电压和电流的电源接到这个灯具的时候,一开始电压是显示12V,1.5A左右,当时我就无脑调高电压旋钮也没有提高,于是提高电流,把灯具烧坏了。
其实当时我应该多想一下就好了,没有注意到灯具已经输出18W。那时候会不会是,一开始初始状态,我把电源设定的电流太大,这个恒流电路起作用了,导致灯具的输入电压压低到了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壳牛掰呀,散热跟得上

最近搬家,骑车的路线发生变化,深受逆行强光的伤害,打算找个灯,遇到这种讨厌的临时开一开反制一下,反正对面逆行,除了晃他不晃别人。
这个灯20度角,18W,感觉相当明亮,不小心搞坏了,接下来只能先测一下LED灯珠的电压是3V还是6V,再在电驴上找个取电点,测一下电压,再买个降压恒流驱动换上。

最恨逆行电动车的大灯还贼亮的,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165228

网友:
RUILON 丝印MM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单向600W33V SMB
这个驱动板子输入电压24V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直接给灯板24V

网友:
灯板上已经有标注“3S-MXL".说明这3个灯珠是串联的科锐MXL灯珠。每个灯珠都是3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搬家,骑车的路线发生变化,深受逆行强光的伤害,打算找个灯,遇到这种讨厌的临时开一开反制一下,反 ...

就输入端几个元件坏了,换了不就行了么,其他又没坏。

网友C:
楼主有可调,直接怼灯珠上,就知道灯珠参数了,对着参数买个降压板即可,注意要选功率大点的,淘宝的很多虚标,最好有两倍的功率储量。

买比修简单,修半天耽搁事儿,没整明白可能还没修好,就亏大了

网友:
电路板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可调,直接怼灯珠上,就知道灯珠参数了,对着参数买个降压板即可,注意要选功率大点的,淘宝的很多虚 ...

嗯,是打算买个,还得先去测一下电动车前面的供电电压。
等我买来,闪瞎那些逆行远光党的狗眼!

楼主:
不过,当时可调电源接到恒流电路板,再驱动LED时的这个现象,一直12V,1.5A,我先调大电压,不起作用,不敢转太高了。再去调大电流,一下就灭了,然后电源的电压显示54V.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另外带来一个我长久以来困惑的问题:如果用可调的PWM恒压24V电源,给降压恒流LED驱动提供输入,输出的响应会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可调,直接怼灯珠上,就知道灯珠参数了,对着参数买个降压板即可,注意要选功率大点的,淘宝的很多虚 ...

试过了,三个串联10.35伏,1.7安,功率18瓦,亮的挺好。

网友:
有恒流电路的

网友:
你这个就是电压过高烧坏了驱动。

网友:
你直接接在灯珠上,能不烧吗。

你电源是可调电流的,相当于一个恒流源,接在灯珠上就相当于恒流源下边接了三颗LED,只要不超LED可承受的极限电流,那么三颗LED串联的电压就是12V左右,所以,不管你怎么调压,你的表一直显示12V,当你调电流超过LED承受的极限值时,LED必然会烧掉。

三颗串联,应该不会全部烧掉,很大可能只烧了一颗。但是,另外两颗也不会好到哪去。

你测试灯的时候,应该接另外两根线上(棕蓝),接24V就对了,而不能直接接在LED上边。

下边用仿真软件演示一下你就明白了。(因为仿真软件中的LED跟你使用的LED参数不一样,这只能是演示让你理解,这里是MA级的,你的LED估计最低也得500MA)

这里的10MA就相当于你的调流电源在10MA,在LED承受的范围之内,LED上边的电压稳压基本恒定,选几个值,相当于你在调压(电流固定没有调整且在LED承受范围之内)

12V时

30V

60V(跟你的54V是一个道理)

上边那个10MA,60V LED也不烧,而这个60V(跟你的54V一样)时,150MA已经超过LED极限电流了,所以就爆了。

网友:
把灯珠焊好,按图这样接线测试就对了。(要用24V电压,不能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