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九号电动车充电器散热方案

楼主(2024-09-06):
带背胶散热块

锯下一块

比划一下

角磨机伺候,切去台阶

九号充电器没有风扇,完全是背动散热

网友:
隔着外壳  散热效果大打折扣吧

网友:
不如打上密封胶,丢水盆里? 只是要注意安全防止漏电

网友:
自己挖孔做风扇散热好一点吧

网友A:
感觉这样没用

网友:
还是有用的,另外散热片上面可以加风扇啊

网友B:
中间隔着塑料外壳呢,效率大打折扣,还是加个小风扇吧

网友:
这样子不太理想吧,想起一个词: 隔靴止痒

网友:
拆壳打孔加风扇

网友:
不如加风扇省事

网友:
原本只隔着一层塑料壳,空气可以直接带走塑料表面的温度,现在好了,又盖了一层铝板,加厚了外壳
如果一定要加散热,我要么直接用橡皮筋捆一个充电小风扇,要么就在充电器表面掏一个略小于铝散热器的孔,再把散热器固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隔着塑料外壳呢,效率大打折扣,还是加个小风扇吧

它是铝塑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隔着塑料外壳呢,效率大打折扣,还是加个小风扇吧

九号这么设计无扇的肯定是测试过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没用

充电时外壳很烫手

网友:
这玩意不用风扇 雅迪的也是这样 南京那出来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九号这么设计无扇的肯定是测试过的哈

我的九号F90M,电池是48V 25Ah ,夏天充电器严重发热,现在充电器背面都有点鼓包了,关键是那玩意还不好拆。

网友:
用热成像照照,对比一下前后效果

网友:
打些空,装个小风扇都可以

网友:
防水和散热不可兼得,厂家这个设计应该主要考虑防水。楼主的方案应该是最不影响防水的,被动散热加强版。如果充电场景是全室内无雨淋风险的话,可以考虑在散热板上加风扇,甚至可以考虑在壳体上打洞,然后加装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九号F90M,电池是48V 25Ah ,夏天充电器严重发热,现在充电器背面都有点鼓包了,关键是那玩意还不好 ...

超声波热熔的,可以暴力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