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循环风扇改装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24-09-06):
原风扇电机是这样的,轴径6mm,市场上风扇用电机多是8mm,体积大,装不上去。

找了很久,发现这个电机最有可能可用,价格也便宜,不到10元,转速也合适,只是轴短了些。

底座要加工一下

还有这个电机是逆时针旋转的,把U,W相对调,可改为顺时针旋转

风扇安装座也要加工一下,把电机抬高,解决轴短的问题

改装好的样子,最大功耗12W,原电机是30W

网友:
可以可以,这个小风扇看着挺好,原装电机差评

网友:
有工具折腾就是好,啥都是定制的高端货

网友:
楼主牛人,没有车床磨床估计难做得到啊

网友:
原罩极电机工作时发热太大,不能维持长时间干活.还是无刷好啊.

网友A:
居然找到了一样轴径的,还挺实惠。控制电路也是配套的?

网友B:
转速能有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找到了一样轴径的,还挺实惠。控制电路也是配套的?

PWM调速,自制或购买都行

网友B:
是怎样实现调速的呢?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底座能对上,轴能对上,真不容易啊

网友:
同款风扇,看中了网上的筋膜抢电机但是不好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PWM调速,自制或购买都行

没看到调速模块,没改调速吗?

网友:
10元不到还包邮,
无刷电机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样实现调速的呢?能详细说一下吗?

电机就三根线,电源正,电源负,PWM信号5V电源我用的是1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调速模块,没改调速吗?

红色的LED,显示F24就是调速模块安装的位置,尺寸与原电风扇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能有多少呢?

电机标称3400r/min,我用的电源是14V,感觉转速不比原电机慢

网友:
罩极的轴径确实和普通风扇的不一样,罩极是4.5mm和6mm两类。

网友:
手艺不 错,风扇改无刷很实 用

网友:
原来是罩极电机,效率差些

网友:
这个过头了吧。这玩意值得费那么大劲折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