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准备diy把直角直磨机,请大家提提意见。(9月6日晚更新)

楼主(2024-09-06):
最新进展汇报如下:
1.ER夹头已切断约8mm,端面已加工好。
2.内孔已扩孔到8.5mm。
3.攻丝居然攻不动,应该底孔打小了,其次是材质热处理过,太硬了,丝锥差点就断在里面。打算明天扩孔到8.6或8.7,再攻丝。

=========== ========== ==========
   最近喜欢上了博世的GWG 12V-50S直角直磨机,加之以前做的小凡版小钢侠基本没有啥使用场景(详见DIY一把“小钢侠”),故准备拆除角磨片夹板,加装er夹头,改成小凡版的直角直磨机。今天买的配件都到了,大家给看看是否可行。

拆除了角磨片的压板和保护罩。

刚到的ER11夹头,尾孔8mm,筒夹规格6mm,装好后全长约为40mm。

摆在一起看看,电钻主轴螺纹规格为3/8-24(直径约为9.52mm)

   现在的方案为把er夹头尾孔扩为8.5mm,然后攻丝后拧上主轴就完事了,就是感觉er夹头有点长,是不是需要裁掉一截,只要不影响筒夹安装以及螺纹长度,尽量做短,但这样就得上床去车一刀了,极限也就是短个5~8mm的样子。最后上一张GWG 12V-50S的图片供参考。

网友A:
这不是数控车机床上的刀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数控车机床上的刀夹吗?

没错,精度比较高点

网友B:
完全不建议,
1、转速不够,电钻一般2000转顶天了,用来磨东西,转速严重不够,转速不够就导致磨东西时,磨片吃住工件,拿不稳机器。很不好用。
2、磨具需要高同心度,你自己攻丝很可能导致歪,轴稍微歪一点,磨片就打摆子,完全不好用,有车床另说。
3、磨东西肯定会有用磨片边角去磨的情况,电钻的主轴设计上,就不太适合侧向受力,更容易导致不同心。
4、电钻带轴锁,减速比比较高,功率损失比较大,由于减速比高,又更不适合磨,两头不讨好。

网友:
别浪费,应该把它改造成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建议,
1、转速不够,电钻一般2000转顶天了,用来磨东西,转速严重不够,转速不够就导致磨东西时,磨 ...

哈,回复一下:
1.我的电钻已经改过变速箱,原来三级减速拆掉了一级,加之可以切换高低速档,所以最少只有一级减速,提高转速的同时又兼顾了有一定的扭矩。原本是作为角磨机使用的,效果还不错,也没发生过卡片等问题。
2.我有车床。
3.你说的有道理,一般的电钻确实不能受太大的径向力,会加剧主轴或轴套的磨损。但我只是作为打磨机用,用的打磨头也是小直径的那种,基本以轴向受力为主。
4.同第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回复一下:
1.我的电钻已经改过变速箱,原来三级减速拆掉了一级,加之可以切换高低速档,所以最少只有 ...

最后一个建议,有车床的人,不要在坛里告诉别人,你是爽了,不爽的人大把,我就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建议,有车床的人,不要在坛里告诉别人,你是爽了,不爽的人大把,我就很不爽。 ...

哈哈,那我还看你有这么多日立的变速箱也不爽呢

网友:
楼主有车床的人
楼主有车床的人
楼主有车床的人

网友:
你这是不要手了么,手术很贵的,可能丢零件。

网友:
有床的人 有床的人 有床的人

网友:
配件都到了,干就完了

楼主:
床也是自制的,成本并不算高。

楼主:
晚上准备把er杆切短一点,端面车一下,然后攻丝。

网友:
有床的人!有床的人!有床的人!

网友:
看出来了,是有床的人。。。

网友:
转速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