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正极部位鼓包的LG 18650动力电池!!!

楼主(2024-09-06):
这颗电池是在2020年购买的,一直放在强光手电里用的,充电次数应该不超过10次,昨天手电没电了,拿出来充电的时候发现靠近正极的部位有点鼓包了,有点不敢用了。

LG的MJ11865动力电池,标称容量3500mAh,10A放电,当时测的内阻30mΩ左右。

明显能看到鼓包。

在用内阻仪测的是32mΩ,内阻没有下降。

正极触点也有略微的凹陷,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长期放在强光手电里,手电里的弹簧挤压造成的。

套了个新皮,昨晚放到BTC3100里测试一下容量,早上起来看还没有充满,已经10个小时了,电池也很热,设置的1A充电,早上的充电电流还有150-200mA,按理说10个小时1A的充电电流早就充满了,所以后续的时间里能量都转化成热量了。

充电时间10小时19分钟,看电压在4.1V,就是没跳到下一个放电程序(设置的容量测试模式:先1A充满--1A放电--再1A充满)。
等执行个单放电测试看看充进去了多少容量。

End!!!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补充:0.5A放电,放出2100mAh,相比当时刚买来的3200mAh少了一些,但鼓包了确实不敢用了,放完电扔垃圾桶了。

网友A:
废旧锂电池直接扔水里泡一礼拜,然后8元一斤卖给收废品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18650的电池鼓包

网友:
充不满是漏电了吗?
动力电池有什么标注吗?怎么知道电池是不是动力型的?

网友:
不是有安全阀吗,怎么还会鼓包

网友:
不会鼓包吧,铁外壳怎么会呢,可惜了

网友:
我以为是把电池拆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废旧锂电池直接扔水里泡一礼拜,然后8元一斤卖给收废品的!

这价格比废旧铅电还是贵的

网友:
这个卡尺我也有。边缘有点锋利

网友:
鼓包的还敢整夜充电,胆子蛮大哈

我笔记本里拆出来的18650,个别也是充到4.1V左右就发热严重,一直充不满

网友:
知道为什么会有整夜充电起火了的吧?如果电池组里有这样的老鼠屎,可能就是这样,个别充不满一直充电发热,热量累积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就火了

网友:
确实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充不满,电池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废旧锂电池直接扔水里泡一礼拜,然后8元一斤卖给收废品的!

泡水是为了让重量更重一些吗?

网友:
感觉不太可能吧,这地方涨大拉伸,难道薄如蝉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比废旧铅电还是贵的

三元的其实还要贵一点的,不过废电池多了难以区分,基本统一价发卖!

网友:
钢外壳的都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水是为了让重量更重一些吗?

防止扔一起的废电池还有能量短路起火!那些回收废电池的基本都有大水桶泡电池!

网友:
看热缩管暗斑,里面有生锈漏液。

网友:
头回见到18650的电池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