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爱国者aigo U351 8.01无法读盘 主控厂商:Alcor(安国)量产求助

楼主(2024-09-06):
U盘正常复制文件的时候卡住动不了,硬拔重插后再无法读盘,右键看U盘属性都会卡住电脑;
在WIN7 x64系统进DG等分区/或第三方格式化软件/或U盘装机软件也会卡住不动;
在PE模式下,用DG软件,能识别U盘里面的文件,DG软件界面下选择新建文件夹或格式化或重新分区,会提示U盘没有正常卸载或硬件错误,电脑就会马上卡住死机;
安国量产工具也试了很多版本,主程序都是没法认U盘出来,最新版的量产工具设置后,程序就提示“集线器装置设置改变,请拔除所有装置”对话框无限弹出,但是VID=058F PID=6387是没有设置错的,旧版不报错.....;

图片是买U盘的时候检测的参数(现在此软件无法获取硬件信息),各位大神看下,有没有得救?

网友:
拆开看看硬件信息

网友A:
拆开看看具体主控型号?不是黑胶体的话应该还能玩玩

网友:
安国USB3.0主控不多。多下几个量产软件试试。

网友B:
我的爱国者也是一样的问题,两个都现问题了。关键这个优盘只保3年。

网友:
我的也坏了

楼主:
在试验U3的量产工具,看下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具体主控型号?不是黑胶体的话应该还能玩玩

已经修好了,晚点发个图文全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9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爱国者也是一样的问题,两个都现问题了。关键这个优盘只保3年。

已经修好了,晚点发个图文全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985-1-1.html

网友(2025-03-24):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晚点发个图文全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985-1-1.html

我的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