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酒店倒闭收来的共享足疗机求改装破解?

楼主(2024-09-06):
收倒闭酒店一堆扫码共享足疗机,有大神能破解或者提供电路板吗。价格可以商量 品牌:山东微步

网友A:
这些只是控制显示部分。没见到联网的设备。
要只是图片中这样,应该可以直接工作。
应该有物联网的东西

网友B:
这个应不难,找到物联网模块,找到控制脚,直接把电平拉高或者拉低就行

网友:
是不是有sim卡的主板

网友:
卖废品吧,除非爱好,毫无价值

网友C:
这个简单,不要控制板,除了加热是220V的,气泵、电机、气阀应该是12V的,加热、气阀加开关控制,气泵、电机用PWM模块调速。

网友:
我可以搞一搞  要不  寄给我一台?  要有那个wifi模块的  这个是通过串口进行通讯的,单独接通哪根线是行不通的

网友D:
这玩意儿也共享?不怕传染足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只是控制显示部分。没见到联网的设备。
要只是图片中这样,应该可以直接工作。
应该有物联网的东西 ...

我没看到物联网芯片,WIFI针脚也没有链接,是否加密类的 扫码给密码使用 还有一张图片我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不难,找到物联网模块,找到控制脚,直接把电平拉高或者拉低就行 ...

WIFI 针脚模块有没使用,有个123456是不是扫码给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也共享?不怕传染足癣么

酒店有一次性足套 好多好多,还有扫码的按摩椅都收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只是控制显示部分。没见到联网的设备。
要只是图片中这样,应该可以直接工作。
应该有物联网的东西 ...

我感觉 应该有加密随机秘钥扫码支付给密码(123456这个是密码选项)能不能把电路板飞线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不要控制板,除了加热是220V的,气泵、电机、气阀应该是12V的,加热、气阀加开关控制,气泵、电 ...

谢谢 是不是另外搞个电路板?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接几个手动开关,

对动手能力强的人来说应该不难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通过扫码,控制部分给它供电???

网友:
如果是串口控制的就需要搞了逻辑分析仪把串口发的指令记录下来然后模拟一下就开机使用了。
如果只是控制电源,那就更方便了直接通+5V到板子上看看能不能工作。如果接了+5v不工作就需要按照第一种方式干了

网友:
看板子很简陋

网友:
没拍全吧?应该有物联网的电路。
再说这东西共享脚丫子,是不是太脏了?

网友:
用料做工一般,但作为足疗机质量足够,可以搞

网友:
丢了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