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480G 2258XT开卡识别颗粒型号问题

楼主(2024-09-06):
大师给个建议,用开卡软件能够找到,显示芯片453C98B37672,不知道开卡工具对不对,有两个都可以用AUTO发现,但型号不同

这两个芯片该选哪一个

网友:
容量不对那就是开卡的版本有问题,继续找合适的吧

网友:
一般选第一个

楼主:
多谢了,这个原来曾经开过一次,忘了,又找到了原来存在电脑的开卡过程,用原来的只显示一个

网友A:
另外你这咋还在用R版的固件 bics3最新都u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咋还在用R版的固件 bics3最新都u版了吧

区别大吗?是不是新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