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啥ASSSD和CDM测速相差那么多?

楼主(2024-09-06):
海康的盘,ASSSD只测顺序读写,顺序写只有13.62,CDM顺序写能到100以上。

很少遇到这个情况,相差太多了。

网友:
AS对NVME支持不好。

楼主:
忘了说了,是U盘,是IS918的主控,难道IS918这么弱?

网友:
一般,cdm工具测的读写速度比as ssd快几M样子。现在卖的新IS918+TLC颗粒速度估计40M有的吧。最简单找个1G文件写入一下,看看大致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是U盘,是IS918的主控,难道IS918这么弱?

可能有一丁点cache,先测的快,后测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一丁点cache,先测的快,后测的慢。

先测的AS,后测的CDM,除了固态U盘,海康应该在普通U盘上舍不得用cache。

网友:
上面的取峰值,下面的基本上是比较平均的速度,所以,一些人和厂家喜欢第一个软件

楼主:
有些量产软件里好像也有CDM优化的选项,难道这个优化的效果有这么好?还是量产的CDM优化就是跑分作弊?

楼主:
跑圈下来的结果证明了AS相对比较准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cdm测出来的成绩有点高虚假夸张,我可以肯定。

网友:
实际传输速度,assd测出来虽然也高了一点点,但非常接近

网友:
我喜欢用as测试

网友:
感觉7楼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