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迅捷FWB201S网桥拆解

楼主(2024-09-06):
前面拆解了单5Ghz网桥,再来拆解一个同款单2.4Ghz的网桥吧。(这个也能在官网下载固件从而支持3地址进而单个使用)

802.11N协议,最大300Mbps,发射功率最大20dbm
硬件几乎和他的5G版FWB505S差不多,就是505S的阉割版(去掉一个5G芯片)

网友:
做工挺好的,架在小院里美滋滋

网友:
没看到天线瓦

网友A:
拆不完全, 继续拆解下

网友:
2.4G在农村环境,没干扰的地方,效果好的很

网友:
这个是定向的吧?

网友:
网桥应该要成对使用的。

网友:
这是怎么用的

网友:
2.4g百兆网速跑不满

网友:
网桥应该有点像中继一样的原理吧

网友B:
FWB505有没有支持3地址的固件?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个编程器固件,谢谢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B:
FWB505有没有支持3地址的固件?

MWB505的可以

网友C:
老铁,找官方要到固件,论坛上发一个

网友D:
提供一个编程器固件,谢谢楼主!!

楼主:
第二张图片那个铁片就是天线,定向天线。3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B505有没有支持3地址的固件?

没有。去官网查升级固件,如果固件有提到3/4地址切换那么就支持,只要没提默认就不支持。只有支持3地址的固件才能中继普通路由器WIFI。默认的4地址只能网桥成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找官方要到固件,论坛上发一个

固件官网有下载啊,百度搜索迅捷或者水星官网,去查找固件。我目前知道的只有这2家的部分型号提供3/4地址切换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个编程器固件,谢谢楼主!!

手上没合适的编程器,341A试了不行,读取写入的数据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不完全, 继续拆解下

基本上拆解完了,唯一没拆的就是天线,天线是3层电路板,一拆解就报废(信号会减弱,毕竟我没有校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