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打印机硒鼓灌碳粉问题咨询

楼主(2024-09-06):
从来没干过,所以想咨询一下。但感觉应该不难。拜托看看我的想法对吗
这是瓶装碳粉,是不是把铝箔撕掉,然后盖上外边的黑盖子,对准灌粉口灌下去就行?

硒鼓,拍了三个地方,但应该标注3的就是灌粉口了

是不是把这个白色盖子掀开,把碳粉瓶子口对准管辖区就行?

楼主:
怎样灌?反复挤压瓶身还是抖或者摇晃或者敲几下?
管好后是不是需要反复摇动硒鼓?因为平时用,没有粉了,多摇晃几次,还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只要能灌进去不漏出来,挤压或者摇晃都可以。灌完以后反复晃动几次硒鼓让墨粉均匀散开。

网友:
抖,别捏,要不然粉全喷出来了。戴好口罩,准备好密封的塑料袋。

网友:
亲测会喷的到处都是,千万不要用大力

网友:
听说碳粉没固化之前有毒。

网友A:
加粉之前先把废粉倒掉,2的位置是废粉口。还有,你这2612的硒鼓,你加388的粉?

网友:
听说毒性比较大

网友B:
把废粉倒了再加新粉,还要把齿轮拨一下的吧

网友:
12A的鼓便宜啊。平时用的不多的话,还不如直接买新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废粉倒了再加新粉,还要把齿轮拨一下的吧

施乐还是兄弟才有吧,惠普是芯片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施乐还是兄弟才有吧,惠普是芯片计数

好吧,我买的兄弟的,要拨齿轮才能加粉继续用

网友:
小口是废粉口,里面的废粉得全倒掉。侧面大口是加粉口,里面剩余的粉也建议倒掉,再加新粉。

网友:
盖子上写着汉子呢,大的加粉口  小的废粉口,废粉也要清理干净,加粉直接往里倒就行

网友:
实践证明,这种不彻底清理只是简单加粉,失败率很高。

网友:
加粉之前清理废粉,然后慢慢灌进去,密封!

网友:
清废粉还是建议将鼓完全拆开来清才干净

网友:
把2打开,废墨粉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粉之前先把废粉倒掉,2的位置是废粉口。还有,你这2612的硒鼓,你加388的粉? ...

不懂,都是单位领的。怎样区分二者?加错了有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都是单位领的。怎样区分二者?加错了有何问题?

加错了打印会出问题,型号好区分,瓶子上面有写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