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等待大神:雅迪电单车仪表盘速度显示25km改造

楼主(2024-09-06):
此车有个问题就是速度大于25显示就是一直25,如果恢复正常显示啊 新国标让人头疼啊 在我们这里买一辆雅迪m10-d 72伏 20a 要2399算贵吗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车设计上就没有让它能跑25以上

网友:
看看它速度的取样是脉冲还是电压

网友:
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速度不超25。车不配电池由买家配48、60、72伏(控制板上有跳线切换)。速度表也应该有破解,里程表也应该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车设计上就没有让它能跑25以上

首先电机,线圈少又是铝的,磁片又小,控制器可以软件调一下,不能说得那么明白,不然白头鹰顺着电线来抓

网友:
大品牌基本全国统一售价,但差别在电池上,有好有坏

网友:
抖音上能找到怎么调表的教程,但还是不要随便改了,用手机看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一直显示25好啊,最起码显示不超标。

网友:
确定楼主那里这车只卖2399?72v20安?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程序设计就这样的

网友:
2399确定?不贵啊,我买个60V20A的都要2399了
这种表经销商都能调的,一般都是调成25,你要调到正常显示那就上不了绿牌了,被抓到也会罚款的

网友:
2399?感觉挺便宜的啊

网友:
所有的车都是显示 25,改不了,这是铅酸电池,不便宜

网友:
哦,我买的艾玛48V20A的还要2799呢

网友:
这价格真便宜啊,你确定它能跑25以上?

网友:
2399哪里的价格。很实惠啊。
实际速度有就行,显示固定的不能超25

网友:
2399已经算便宜了

网友:
挡泥板不错,做个灯罩最合适。

网友:
锅内的植发就是这么牛逼,你知道他显示的不对,蜀黍也知道有猫腻,但是通过一些方法,可以达标发合格证销售,哎,就是这么牛
设计一个规则然后开个口子放水,你举报都没用,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干掉你举报的人还是有一万种方法

网友:
应付国标泽策 没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