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月饼盒巧变PTC加热台 电路测试分析齐上阵

楼主(2024-09-06):
本文的重点:一是实施理论方案,制作成PTC加热台,二是通过测试PTC加热片,深入理解PTC本质和应用。为方便铝基板灯珠等大面积、强散热器件的焊接和拆焊,利用手头两块面积为120*70mm(每块)的PTC加热片,制作一个PTC加热台,并充分考虑其使用的安全性。

一、方案考虑:

1、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修改,最终形成如下图的电路原理图:

2、电路主要说明:

2-1、电源插座采用带接地品字形插座,以便有效接地,确保使用安全。
2-2、AC220V输入端串接保险丝,达到过电流断电的目的。
2-3、底壳贴装常闭型10A/250V、70度温度开关,理论上当底壳温度达到70度时,温度开关断开而断电,以防电路故障时底壳升温过高引发事故。选取的70度动作温度是否合适?由制作完成后的测试结果进行适当调整。
2-4、PTC1、PTC2由二个独立的开关控制,可一片PTC单独使用或二片PTC同时使用。
2-5、使用蓝色LED1、LED2分别指示PTC1、PTC2的通、断电的工作状态。

二、制作主要要点:

1、选取金属壳体,有利于接地导电和散热。废物利用,找到一个月饼包装铁盒用作外壳,内部空间尺寸约为205(长)*205(宽)*60(高),二块PTC装入恰到好处,缺点是铁皮厚度稍薄。
2、PTC表面螺孔处理:四角螺孔均倒沉孔,并用沉头螺丝固定,这样螺丝不会突出(高出)PTC表面,加热电路板、铝基板时可与PTC表面紧密贴合,不留空隙。
3、需要开孔安装的元件:电源插座、保险丝座、温度开关、PTC通断开关、PTC工作指示LED、PTC支架(铜柱)。
4、决定开孔位置:安排好元件布局后,仔细测量尺寸定位,并在开孔处做出记号,应将操作开关和LED指示灯安装到同一侧面上,而将电源插座、保险丝安装到背侧面上。温度开关贴装于盒体底面中间处,二片PTC对齐、并排、靠近、支撑安装于盒体中间。
5、电气安装:连接线应采用耐高温线(硅胶线虽耐高温,此处不妥),接头应尽量避免焊锡焊接(点焊OK),应采用可靠的插片,压接,陶瓷螺丝端子等冷连接,接头处套高温绝缘套管。

三、主要制作过程、图示:

1、使用的主要工器具,见下图:

2、组装主要过程:
2-1、开关与LED组装于同一侧面板上,开关K1、K2分别加弹簧垫圈,并用螺母固定,LED1、LED2分别塞进孔中用快速胶固定,见下图:

2-2、电源插座与保险丝座组装于同一背侧面板上,用螺丝、螺母固定,接地线冷压线鼻子,一起固定在螺丝上,见下图:

2-3、温度开关组装于底板的中间处,贴装面涂抹导热硅脂后用螺丝螺母固定,AC220V零线(N)汇合点用陶瓷螺丝端子连接,见下图:

2-4、LED1、LED2串接的限流电阻R1、R2连接后,分别套高温套管隐藏,见下图:

2-5、二片PTC加热片用铜柱支撑,组装于底板中间,并用红色绝缘垫圈稍作隔热(其实金属固定螺丝仍将传热),见下图:

2-6、组装完成,确认盒体内的走线尽量远离发热源PTC,见下图:

2-7、成品外观见下图:

2-8、待PTC加热片使用冷却后,可将电源线收纳进盒体,外形看上去还是一个月饼盒,见下图:

四、测量试验:

1、断电测量:
1-1、接地电阻测量:接地良好,对本机的安全使用极为重要!插好电源插座,在插头接地插片和金属盒体之间连接万用表,测量其接地电阻,为0.9Ω,稍大但属正常,估计螺丝孔附件的铁盒表面清漆层没有彻底清理干净,见下图:

1-2、PTC表面电阻测量:两表笔针接触PTC表面,电阻无穷大,表面绝缘,见下图:

1-3、PTC冷态电阻测量:插好电源插座,在插头L插片和N插片之间连接万用表,测量PTC冷态电阻,见下各图:1-3-1、K1、K2断开状态:根据电路图,PTC应该是断路,电阻无穷大,正常,见下图:

1-3-2、K1(绿)闭合、K2(红)断开:根据电路图,应该是测量一片PTC的冷态电阻,为6.97K,见下图:

1-3-3、K1(绿)断开、K2(红)闭合:根据电路图,应该是测量另一片PTC加热片的冷态电阻,为3.35K:二片PTC的冷态电阻差别较大,见下图:

1-3-4、K1、K2均闭合:根据电路图,应该是测量二片PTC的冷态并联电阻,为2.27K,见下图:并联电阻的理论计算值为(6.97*3.35)/(6.97+3.35)=2.26K,与测量值几乎一致。其实,测量PTC加热片的冷态电阻除判断其通断外,意义不大。

2、通电测试:
2-1、测量工具、仪表准备:
2-1-1、用电烙铁温度校准仪+热电偶附件测量PTC加热片表面温度。拆除电烙铁温度校准仪上的“Y”型温度传感器,装上紧贴型热电偶,见下图:

2-1-2、用温控器(已作过重大改造)测量金属壳体温度(最高量程只有100度,不能用于测量PTC表面温度)。插上紧贴磁吸型传感头,接通开关,显示室温,见下各图:

2-1-3、用电量仪测量PTC加热片的瞬时加热功率或电流,另外一部手机用作秒表计时,组装好的测量系统见下图:

2-2、单片PTC加热测试:2-2-1、启动秒表,开始计时,见下图:

2-2-2、仅按下红色开关K2,对应蓝色LED点亮,一片PTC开始快速加热,电流不断上升,短短的(14:30-03:68=10:22)10秒22的加热时间内,电流从0快速上升到2.674A,因为输入电压AC220V不变,故加热功率与加热电流一样,也快速提升(本电量表不能同时显示测量电流和功率,需通过按钮切换),见下各图:

2-2-3、接着加热电流开始自动下降,在(23:34-14:30=9:04)9秒04的时间内加热电流又从2.674A自动下降到1.302A,见下图:

2-2-4、开始测量PTC加热片表面温度,此时在(46:15-03:68=42:07)约42秒的加热时间内,电流从0到最大2.674再回落到0.835A,PTC表面温度已从室温上升到177度,外壳温度缓慢上升,见下图:

2-2-5、随着时间的消逝,电流继续下降,PTC表面温度上升,当经历(02:21:66-00:03:68=02:17:98)2分18秒通电后,电流下降到0.416A,PTC表面温度已上升到232度,基本处于平衡恒定状态,这就是所谓的PTC恒定温度,此时PTC的功率为0.416A*220V=91.5W。而壳体温度仅缓慢升高到32.2度,这是因为壳体是依靠PTC散热传热的,热滞后效应较大,见下图:

2-2-6、随后较长的时间内,加热电流和PTC表面温度变化很小,但壳体温度依然在缓慢上升,在经历(10:01:07--00:03:68=09:57:39)约10分钟通电后,壳体温度达到最高温度45.4度,PTC表面温度恒定在236度,电流恒定在0.388A,见下图:

2-3、单片PTC改变环境(散热)条件测试:

2-3-1、在上述的条件下,手持微型风扇对准PTC吹风,原先的平衡(恒温)点被打破,加热功率上升到129W,PTC表面温度恒定在较低的206度。见下图:

2-3-2、将微型风扇更靠近PTC吹风,恒温点再次被打破,加热功率上升到136W,PTC表面温度降低到189度,又重新建立了新的恒温点,见下图:

2-4、二片PTC同时加热测试:

2-4-1、本试验不再详细重复试验(2)中的PTC加热过程,仅是观察在此环境(散热)条件下的PTC表面平衡恒定温度,以及测量在最大热负荷条件下的壳体温度,以验证选取的温度开关参数是否合适?待PTC完全冷却闭合开关K1、K2,二片PTC开始重新加热升温,达到平衡后,PTC表面温度达到更高的恒温温度240度,加热功率为153.69W(二片PTC的加热),这是由于散热条件更加恶化的结果。见下图:

2-4-2、因壳体传热缓慢,待稳定后测得的底壳最高温度为52.6度,由此验证了选取的温度开关动作温度70度是合适的,此时二片PTC的稳定加热功率为150.99W。用手心完全触摸壳体,暖呼呼的没有烫感,可以用作冬天的暖手宝?否,AC220V强电不安全。见下各图:

2-5、单片PTC调压测试:使用调压器改变输入交流电压,测试PTC加热片的温度变化情况,每提升AC10V为一档进行测试:

2-5-1、PTC上分别施加AC10V、AC20V、AC30V、AC40V、AC50V时,PTC均无反应,即所加电压太低,PTC无法工作加热,下图是PTC施加AC54.4V时,其表面依然为室温:

2-5-2、调压上升至AC60V(实际60.9V),此时PTC开始从室温缓慢升温,最终的恒定温度为40度,电量仪因低压无显示不工作,见下图:

2-5-3、调压上升至AC70V(实际70.0V),PTC最终的恒定温度为51度,电量仪因低压无显示不工作,见下图:

2-5-4、调压上升至AC80V(实际80.0V),PTC最终的恒定温度为61度,电量仪因低压无显示不工作,见下图:

2-5-5、调压上升至AC90V(实际90.6V),PTC最终的恒定温度为98度,电量仪显示暗淡,无法操作,见下图:

2-5-6、调压上升至AC100V(实际AC100.6V),PTC温度大幅上升,最终的恒定温度为181度,电量仪显示明显,但无法操作,见下图:

2-5-7、调压上升至AC110V(实际AC111.4V),PTC温度大幅上升,最终的恒定温度为223度,电量仪显示明显,按钮可操作,加热电流0.726A,见下图:

2-5-8、调压上升至AC120V(实际AC120.9V),PTC温度缓慢上升,最终的恒定温度为227度,加热电流0.683A,见下图:

2-5-9、调压上升至AC130V(实际AC131.0V),PTC温度缓慢上升,最终的恒定温度为229度,加热电流为0.641A,见下图:

2-5-10、调压上升至AC140V(实际AC140.5V),PTC温度缓慢上升,最终的恒定温度为231度,加热电流0.609A,见下图:

2-5-11、调压上升至AC150V(实际AC149.8V),PTC温度缓慢上升,最终的恒定温度为233度,加热电流0.571A,见下图:

2-5-12、调压上升至AC160V(实际AC160.7V),PTC温度几乎不再上升,最终的恒定温度为234度,接近于最高恒定温度,加热电流0.536A,见下图:

2-5-13、从AC170V开始,继续上调AC电压,直至AC220V, PTC最终的恒定温度均为234--236度,相当于试验(2)中的结果和图示。

2-6、测试结论:
2-6-1、PTC可实现快速的加热,并达到一定使用环境下的恒定温度。
2-6-2、PTC的恒定温度由其产品的规格型号以及使用环境决定。
2-6-3、PTC开始加热的初期,加热电流(功率)、温度急剧上升,到达最高加热电流(功率)后开始快速(较加热初期慢)降低,最后缓慢达到最小平衡电流(功率),温度也随之保持最大恒定,这完全吻合PTC的温度—电阻特性曲线,见下图:图中Rmin表示PTC的零功率最小电阻,Tmin对应零功率最小电阻时的温度,RTc表示居里点电阻,Tc对应居里点电阻时的温度,T25表示温度25度时对应的纵坐标电阻R25。从图中看出,当温度(电流)超过居里点温度RTc后,PTC的电阻急剧上升,相当于电路断路或开关关断,这就是PTC自恢复保险丝的由来。

2-6-4、PTC加热过程中,电流(功率)均是变化的,只有达到平衡恒定点后,其电流、功率、温度才是相对恒定的。
2-6-5、PTC的恒定温度随使用环境(特别是散热)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加强PTC散热时,其恒定温度下降,加热电流(功率)随之升高;恶化PTC散热时,其恒定温度上升,加热电流(功率)随之降低。
2-6-6、改变交流输入电压,可改变PTC的恒定温度,但调节范围非常狭窄,AC0—AC50V时,因交流输入电压过低,PTC不工作,AC60—AC80V时,PTC可调温度范围为61-40=21度;AC90—AC110V时,PTC可调温度范围为223-98=125度;AC120V—AC220V时,PTC可调温度范围为235-227=8度。另外随交流输入电压的降低,PTC加热至恒定温度的时间明显延长。

综上,改变交流输入电压来调节PTC恒定温度没有实用、推广意义。

五、使用特别提示:

1、使用三线电源线连接AC220V电源,并有效接地。
2、同时使用二片PTC加热片时,不要二片PTC同时开始加热,应错开数秒时间启动,以防二片PTC加热片的最大加热电流叠加在一起,发生烧毁保险丝等不必要的故障。
3、使用过程中做好隔热措施,以防烫伤。
4、安装新灯珠应做到眼明手快,尽量缩短新灯珠的加热时间,以防损坏新灯珠或降低新灯珠寿命,拆焊旧灯珠则不在此列。

六、扩展应用:

1、本机如果要升级优化,即是添加温控器,并带PID(比例P、积分I和微分D)功能,达到比较精确控温的目的。温控器的输出元件采用继电器,或具有过零检测触发功能的固态继电器来控制PTC供电的通断(ON-0FF控制),这是一个方便实施的方案。
2、由此扩展到广泛使用的电烙铁,市场上有众多廉价的所谓可控硅调压+PTC的可调恒温电烙铁,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和骗局,上述试验和理论分析均证实这是不可能调温和恒温的,如果非要说能调,那也是PTC加热片在欠压工作到最小正常工作电压的狭窄范围内能够调节(本机约为AC80—AC110V的范围可调),这在实际应用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控硅调压电路就是个摆设,相反,由于可控硅调压过程中的移相触发,导致电路中出现高次谐波的缺角波形,造成电源电压波形畸变和高频电磁波辐射干扰,得不偿失。
3、只有采用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对PTC进行连续测温,实现闭环控制,对PTC加热片供电进行ON-OFF控制,才能实现PTC调温,并使温度相对恒定,调温和恒温的精度取决于温控器的控制精度,这就是要采用温控器ON-OFF控制,而不能采用可控硅调压的原理所在。
4、当然,不用温度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直接连续测温PTC加热片的温度,但采用间接的连续测量PTC加热片的电流,从而实现PTC加热片供电的ON-OFF控制,也能实现PTC加热片的调温和恒温,只是控制电路、控制精度不同罢了。所以对PTC加热体而言,其供电的ON-OFF控制是实现PTC调温和恒温的关键。
5、如果发热体是电阻(丝),则可采用可控硅,通过电位器调节供电电压的升降,实现电阻(丝)的调温和恒温。
6、业界温控前沿技术:革命性的Smart Heat智能温控技术已应用于电烙铁,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崭新电烙铁时代的到来!

本文由于篇幅较长,图片较多,花费坛友较多时间,在此表示感谢!完。

网友:
好详细的测试,帮顶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测试的真详细。

网友:
又快中秋了,楼主好手艺。

网友:
这样的PTC加热台,性能翻翻,挺不错。

网友A:
说一下我的不同看法,整个布局不合理,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网友B:
月饼盒好像有点大了,可以再找一个骚点的盒子

网友C:
加热板的支撑杆用铁氟龙或陶瓷的比较好

网友:
图文并茂,测试的真详细
做好隔热措施,以防烫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板的支撑杆用铁氟龙或陶瓷的比较好

好建议,苦于手中无此隔热支撑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月饼盒好像有点大了,可以再找一个骚点的盒子

思考阶段是想多留点空间,尽量散热,以保护盒中的连接线,也不至于盒体太烫。但通过测试,自己想多了,你的建议非常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不同看法,整个布局不合理,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能否说说详情?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详细!

网友D:
就一PTC而已  整的跟什么高科技似的  没必要

网友E:
图文并茂,讲解得很详细.
不过, PCT板如果低于月饼盒边缘, 可能使用时对灯板有些阻碍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PTC而已  整的跟什么高科技似的  没必要

有时间就整一整,通过测试研究研究其本质及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说说详情?

发热板下面要放隔热棉、板一类材料,散热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文并茂,讲解得很详细.
不过, PCT板如果低于月饼盒边缘, 可能使用时对灯板有些阻碍不方便. ...

谢谢建议。当初也考虑了,高出盒子边缘,大灯板就不会阻挡,我怕不小心烫着手,所以又把它凹进去,加长铜柱作为附件特地留用,遇到大灯板就只能改换加长铜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当初也考虑了,高出盒子边缘,大灯板就不会阻挡,我怕不小心烫着手,所以又把它凹进去,加长铜 ...

搞成可以升降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