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点焊机,50毫欧的电阻对输出电流影响有多大?

楼主(2024-09-06):
我这是拿10根6平方硬铜线剥皮切开变压器绕的次级,单个变压器次级绕组电阻居然有20多毫欧,两个串联达50毫欧,两笔尖52毫欧,用内阻仪测的。是不是因为10根线贴合的不紧产生的电阻吗?50毫欧的电阻对输出电流影响有多大?我是小白,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线头处烧铜焊接起来

网友B:
会不会由于电感的原因,内阻仪把交流阻抗加进去了?内阻仪是用1500Hz测量的吗?试试看用伏安法测测看

网友C:
电阻就别测了。假如想点0.2镀镍,他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行。次级接头越多,电流损失越大。达不到你的要求,就继续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头处烧铜焊接起来

两变压器之间烧锡连接的,单变压器测量也有20多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由于电感的原因,内阻仪把交流阻抗加进去了?内阻仪是用1500Hz测量的吗?试试看用伏安法测测看 ...

是四线锂电池内阻仪测量的,其他的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就别测了。假如想点0.2镀镍,他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行。次级接头越多,电流损失越大。达不到你的要求,就 ...

0.2镀镍应该没问题,点0.15镀镍时间1(20ms)电流只要开45就特别稳固了,接头基本不能优化了都是板厚4毫米的铜鼻子用液压钳压的,就是奇怪次级电阻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单根6平方线都不可能这么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由于电感的原因,内阻仪把交流阻抗加进去了?内阻仪是用1500Hz测量的吗?试试看用伏安法测测看 ...

电感的意思是电线盘绕在变压器里会增加电阻吗?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 铜线 纯度问题导致的 电阻呢??好多年前,我家小区里卖日杂的店铺卖的塑铜线,里面是黄铜镀子铜的,不是纯紫铜的。还是老论坛的时候 我发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 铜线 纯度问题导致的 电阻呢??好多年前,我家小区里卖日杂的店铺卖的塑铜线,里面是黄铜镀 ...

不是线的问题,线是正宗大厂的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由于电感的原因,内阻仪把交流阻抗加进去了?内阻仪是用1500Hz测量的吗?试试看用伏安法测测看 ...

刚刚查了,确实电感会造成电阻,谢谢你,要不没找到原因总感觉不痛快

网友E:
50毫欧,这阻值显然不对。就算10伏电压也才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毫欧,这阻值显然不对。就算10伏电压也才多大电流。

我这点焊机电流到是不小,吕梁家测流表轻松到2000安电流,就是没搞明白这50毫安电阻哪来的,不过前面一个朋友提醒了可能是电感产生的电阻,网上查了下确实会。

网友:
你应该没测准吧,次级线总共才一米多长怎么会这么大电阻!不然就是接头处有问题!

网友F:
测量有问题,60平的铜线电阻没有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有问题,60平的铜线电阻没有这么大

测准的,测锂电池的四线内阻仪测的,后面网上查了下应该是电感产生的电阻,次级绕在变压器铁芯上就和电感一样了。

网友G:
做这么大干啥?点镍带一个变压器就够用,再大不如用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这么大干啥?点镍带一个变压器就够用,再大不如用焊机了。

其实我没啥电池要焊,纯属手痒

网友H:
应该是铜线延铁芯绕制以后产生的电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铜线延铁芯绕制以后产生的电感导致的

只能这样解释了,还有个多余的变压器,哪天抽空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