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个正泰3瓦节能灯。

楼主(2024-09-06):
应该还是灯珠烧掉了吧!

网友:
看上去有灯珠烧了

网友:
配菜比正菜多

网友:
就简单的打开罩子,电路板都没拆出来,不算

网友:
有两个灯珠发黑了,另外两个是好的,建议买个新的灯泡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热死的

网友:
黑乎乎的灯珠

网友:
散热不好才会这样子。

网友:
壳子应该是铝的

网友:
4颗灯珠,标3W,正泰没虚标,也算良心了

网友:
四颗灯珠坏了两,基本是废了。

网友:
换珠继续随便用用

网友:
3W都烧成这样,散热还是不行啊

网友:
看上去,做工可以的。

网友:
坏了两灯珠,把四颗灯珠一起换掉。

网友:
led灯散热很重要

网友:
现在这种灯泡网购价格也便宜。

网友:
背面应该还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