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个万用表用了两个带ADC的SOC(T58C)

楼主(2024-09-06):
一个带单片机的SD78P952万用表芯片,两个24位ADC,一个也是带单片机的SD8107,一个20位ADC。一个表用这么多SOC不知道干啥用。一般来说考虑成本不是一个就够了吗

网友:
这表应该不会是低价表了

网友:
看做工就很好

网友:
ADC 采样接口不够用?或是增大采样位数?

网友A:
此表带电感测量,估计两个ADC是分功能区使用。8M的晶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售价不算低,比玩具表高很多。看了坛友们拆了那么多高级货,感觉一个好表应该具备三个要点:一是好的电路架构(芯片方案)二是稳定的基准,三是稳定+高精度网络。此外有的厂商软件优化牛,不在此述说了。

网友:
做工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
就发一张图

网友B:
有些表驱动进度条也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的ADC,这样可以以非常高的速度显示大概的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表带电感测量,估计两个ADC是分功能区使用。8M的晶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售价不算低,比玩具表高很多 ...

众仪的zt102l 用的是SD78P953,一个芯片,不过这个芯片明确写的有电感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表驱动进度条也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的ADC,这样可以以非常高的速度显示大概的测量值。 ...

这个模拟条基本上是摆设

网友:
软件才是灵魂,硬件再好要看软件操作能力。
FLUKE的表一般也不复杂,关键还是软件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仪的zt102l 用的是SD78P953,一个芯片,不过这个芯片明确写的有电感测量

具体功能要跑跑线路才能猜,楼主仅发了一侧照,就不太好估,主测量不是SD8107担任,其好像担任电流插孔检测,照明等辅助功能。。。
另外,正泰也有同款式的这种表,估计是同源。

网友:
这是哪个表?

楼主:
T58C,pdd一般80出头到手,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