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48V12ah充电器,不知怎么修

楼主(2024-09-06):
拆一个48v12ah充电器,通电无输出,还有嗡嗡响,指示灯红灯、绿灯一起闪烁。测量大电容两端电压正常,但是次级的一个35V100uf电容两端电压竟然有50V(图一中标红的小电容)。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A:
前阵子折腾了近一个月的电动车充电器,虽然被我修好以后又被我弄坏了
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你觉得哪儿的问题就直接换,反正零件不值钱
加起来也就是几块钱的事儿
或者直接换新,12A的充电器不贵,2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折腾了近一个月的电动车充电器,虽然被我修好以后又被我弄坏了
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你觉得哪儿的问 ...

就想弄清楚是哪里坏掉了,现在没有头绪,不知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B: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想弄清楚是哪里坏掉了,现在没有头绪,不知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那就一个电阻一个电阻都测量一遍,一个电容一个电容测量一遍,都好的再考虑更换IC,总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D:
估计后级有短路,像保护打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想弄清楚是哪里坏掉了,现在没有头绪,不知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我看贴片IC好像被打磨过了
所以,我觉得直接买新的更划算
没必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一个电阻一个电阻都测量一遍,一个电容一个电容测量一遍,都好的再考虑更换IC,总能找到问题所在 ...

电阻都量过了,初级的都没问题。次级的绝大部分一致,就是有两三个阻值有差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线测量受电容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后级有短路,像保护打嗝

没有短路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贴片IC好像被打磨过了
所以,我觉得直接买新的更划算
没必要修了

IC没有打磨,是刷了一层什么漆。如果是次级那两个IC坏了,就没法修了。再就是光耦我没有测量,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情况

查了没有短路

网友E:
先看变压器输出极有几组输出电压,431控制极取样在那一组电压上面,把那一组电压的镇流管和滤波电容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IC没有打磨,是刷了一层什么漆。如果是次级那两个IC坏了,就没法修了。再就是光耦我没有测量,不知道怎么 ...

在一端两脚接上3V 电
另一端两脚 导通
或者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变压器输出极有几组输出电压,431控制极取样在那一组电压上面,把那一组电压的镇流管和滤波电容仔细检 ...

你说的是431的R,A,K哪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变压器输出极有几组输出电压,431控制极取样在那一组电压上面,把那一组电压的镇流管和滤波电容仔细检 ...

TL431的R、A两级的滤波电容正常,A、K两级的滤波电容电压为50V,偏高。

网友:
光耦用这个测试

网友:
相机微距,把芯片型号拍出来,是3842吗?量一下电源芯片工作电压大概就知道了

网友:
竟然还有跳线

网友:
未来这东西估计没人修了,直接更换,人工成本上升带来的维修成本上升。

网友: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带充电协议,单片机锁死,好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