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挂掉的双面钟,罢工的原因一个是电池,另一个大概还是电池接触不良!

楼主(2024-09-09):
妹妹家的钟和厨房秤都挂了,真是奇怪,难道也是天气太热的原因?
拿过来检查一下,先看钟

扫秒的石英钟,说是走一会就要停

另一面也是钟

打开,里面就是两个机芯

阿拉伯数字这边用的充电电池

没电了

另换一个干电池,钟走了

另一边是碱性电池,电还是有的

随便动下电池,秒针就动了起来

第二天起来,发现阿拉伯数字这面走时正常

罗马数字这面2点不到就停了

敲一敲钟面,秒针又能跑起来
感觉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

用的是6168机芯

拆下来

开盖

全塑料齿轮

拿掉上层齿轮和转子

中间是隔板,下层是分针和时针齿轮,还有调时轮

小小的电路板,白色的牛屎不常见

整个齿轮组未见异常,但还是用纸擦拭了一遍
回装时发现电池正极触片松垮垮的,不知道是不是它翘起来后导致与板子接触不良
压下去用点瞬干胶粘住

走时正常了

经过周末两天的确认,钟的两面均走时正常,算是完成任务了

PS:周末又听说妹妹家的微波炉和抽油烟机也坏了,这挨个排队坏,看来真是天热的原因了!

网友A:
我们领导家公子去你们重庆求学了,元首你得负责他的安全啊

网友:
钟壳里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把两个钟芯都好好清理一下,装个大容量的锂电池降压,同时给两钟供电。不知若将两线圈并联后,芯片的输出电流还能否驱动电机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领导家公子去你们重庆求学了,元首你得负责他的安全啊

你们领导是谁?

网友:
感觉高大上的双面钟原来就是两个独立的钟

网友A:
这不是你能打听的事儿

网友:
还有这样的双面钟,看楼主这拆的感觉是从中间扣开的,充电电池电压比较低只有1.2的样子所以不建议这个地方用

网友:
为什么两个电池不一样呢?

网友:
啊这个双面钟…… 设计的真有水平
不过那个晶振的那张乍一看还以为晶振脚断了一条呢

网友:
能者多劳啊哈哈哈

网友:
晶振不换掉 8025

网友:
时间长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领导家公子去你们重庆求学了,元首你得负责他的安全啊

估计来一个月就会被烤熟了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个石英钟,有一段时间感觉特别费电,后来换上电池用不多久就停。打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把机芯拆开后给里面的齿轮和齿轮轴用棉签蘸WD40都涂抹了一遍,现在一直在用,感觉特别不错

网友:
电池夹片与线路板接触处(约占故障率30%),猜测大抵像铜铝绞接处不同金属产生电化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你能打听的事儿

呲,爱娃呗

网友:
南方吧!!空气湿度大

网友:
什么爱娃啊,那是元首他老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来一个月就会被烤熟了

行,我要七分熟的

网友:
为啥要两面?装在墙中间吗?
话说倍量这个牌子的电池非常虚,能别用就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