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算不算捡漏?米家智能小饭煲2拆解及外壳破洞修补

楼主(2024-09-06):
品牌:小米(米家)
型号:小米MFB05M
容量:1.5L

购买价:35元包邮、包邮。

背景:原使用的小米小饭煲1代,1.6L,使用多年后,内胆有点小脱皮,故想换一个,原本只想买个内胆,发现兼容(非原装)也要30多元。在海鲜市场看时,发现此锅,问了一下,说是内胆干净,看图片也是干净,收到货,也是干净,就没用过。

此机流出,估计是运输过程中或快递过程中,摔破了一个洞导致。原本用的1代是1.6L,能完全满足我们1家4口,这个2代是1.5L,想着,只相差0.1L,应该不会小很多,必竟只是0.1L、0.1L

上图吧:

后面有修理外壳图,大家伙将就看看。仅供参考.................有米的打偿点M..........因为了给大家过眼,还受伤了,唉.........

1代图样:

2代图样:

1、2代,都支持APP联动

2代大小,2代顶部面板是玻璃面板,比1代的胶壳,有所提升,必竟玻璃的不会老化,易清洁

警告信息,不是贴纸,是印在玻璃内的,不怕擦洗。1代为贴纸

4个功能键,2代为触摸键。1代为微动按键

开盖按钮

唉.........破损之处,也是掉价的原因。可要是不摔坏,我和它就没有缘份了...........

底部4个螺丝

生产日期为:2024-06月...........一个字,新.......2个字,真新..............

内胆干净。真干净.........

发热盘........真干净..............

这个细节,2代比1代,处理的非常好,1代的,非常生硬,有点要硬扣的感觉,2代,非常顺溜

2代的破泡器,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比1代好,有改进。1代是不可拆洗,要洗就得拆面壳

拆下底部4个螺丝,即可拆下底壳,不过这个开上盖的按键,在按进去点再抽出底壳,要注意

AC220V品字插座,推开2侧卡扣,可抽来了,注意,别用力太生猛

还好,破碎的掉在壳里,只可惜,还是少了一小块,不美好

注意,底壳下有2个橡胶垫,别掉了.............

伤心之处................可有什么好办法修理.............请大家表达一下意见...............

内部结构...........

这里是电源板

这个电源板的芯片IC,我是死活看不到是什么型号...........唉........

注意:有条件的话,刷一下3防胶水,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护...........出厂没有刷3防胶

留个记号,保险是10A的,别问电源板为何用这么大电流的保险,因为发热板电源也是经过此保险

拆面壳,面壳为卡扣式.........见逢插就行了,你也懂的,也会的..................

只拆面壳的话,这2颗螺丝可不用拆..............我只是为了大家,全面了解而已

2代的面壳明显比1代的面壳厚,卡扣也要深............2代的面壳,很难拆,拆了就会有损,为了大家,我还是拆吧.........来点M币吧

为了大家,可是良苦用心........受伤了........家元呢??M币呢.........

看看吧,有损拆.........卡扣深,难拆................此种情况的话,我的修理方案就是,用螺丝刀的圆柄,对磨损处,反复摩擦..........会有不错的效果........

这里有滴滋润液,也是比1代顺畅的原因

把这些螺丝拆了,玻璃面板,就能拆下来了

不错,国产大BYD大工业,BYD可真是啥都做................

WIFI模块...................

这里有一颗稳压芯片................

面壳上的温度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差评................这是点焊还是压焊??没认真看........不应如此简单处理,应上螺丝固定才对

以下是修破损方式............供参考.........有好的方法,请提供..........

找一条0.6MM的铁线.......用铬铁的温度,压进壳内,加固..............

再用老早买的哥俩好...........加固...........

初步效果............

再次完善..........上效果..........移花接木..........可惜标签短了点........没完全盖住

完美中的不完美..........先这样将就用着先

.........................................华丽的分割线......................................

1.6 L 、 1.5 L  数字上来看,看似只相差0.1L ,但实际拿到手,区别还是很大的

差评:1代是1.6L,2代要么就继续保留1.6L,要么出个1.8L或2L也行了..........反而出个1.5L的........

虽然1.5L也能满足我们一家4口............还是1.8L、2L比较不错的选择

网友:
超值  还可以的

网友:
小米电饭煲 煮出来的米饭 难道比普通的香吗???

网友:
还以为是三个USB口、、、、鸟。

网友:
.有好的方法,请提供..........  打磨缺口,502胶水,混合铁粉,也能缝合

网友:
不错,算是捡漏了

网友:
又学到了,修补的很漂亮,小米电饭煲的确不错!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6啊

网友:
请教 “破泡器”起什么作用?在其它牌子中没见过有

网友:
拿订书钉和烙铁把掉的塑料焊回去,少一块真别扭

网友:
这很可以啊,旧的可以退役了

网友:
这个价超值,修复手艺也不错

网友:
价格不错,捡到宝了。

网友A:
好小哦,只有1.5L 的容量,两个人吃??这种破损很容易修复。

网友:
这个电饭煲就是个小号的小米智能插座造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哦,只有1.5L 的容量,两个人吃??这种破损很容易修复。

1家4口对于我们家来说,够用

网友:
小饭煲很方便,我们拿来炖汤。

网友:
修补塑料,有专门的胶水。

网友:
修理完工,捡漏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1家4口对于我们家来说,够用

我们一家三口用的是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