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养鱼必备,低成本制作鱼缸滤桶

楼主(2024-09-06):
咱们论坛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各种人才都有,也有广泛的爱好,一定有不少喜欢养鱼的。说起养鱼,那就离不开过滤净水装置,在各种过滤装置中,滤桶是鱼友们常见的选择之一,它不占用鱼缸空间,使得鱼缸看起来简洁美观,因其内可以容纳更多的滤材,进而消化作用大大增强,所以,很多鱼友都在使用它。然而,它的作用虽然很强大,但价格不菲,令一些鱼友望而止步。

今天,就带你一起制作一个成本非常低廉过滤桶,基本上都是常见的PVC管道及配件组成。朋友们请抬眼观看,上照片了(照片较多,分三层吧,不要插楼)。

要用到的原材料,都是常用的PVC管道和配件,有工地上找的,有红包买的,基本不花钱

主桶用110规格的

进水管用20规格的

底座,110规格的,空调排水口

清扫口,110规格的

滤棉,生化棉

塑料隔板

用于底部支撑和中部隔离

截好才想来照相

要用到的弯头,三通,直节,快拆,快接等等,有了红包基本是0元购,好像胶水花了1元多吧

专门买了个20钻头,结果还不好用

总体结构示意图,下边就照着此图进行制作

划线

载取一窄圈

上曲线锯

截下了,粘在主桶内壁上用于支撑隔板

因为要粘在内壁,同径不行,要缩小一圈,锯开

比划截取多少

截下一截

需要两个

开始粘

内壁按设计位置粘好

先在一截废管上试试这个钻头怎么样

钻孔有点大,与管子配合不紧密

晃动,视频:

这个还对对乎乎

底部进水孔,这个不怕不紧密,因为接头有硅胶圈密封

强排接头

细看,硅胶圈压接密封很好

下边加工底座

滤桶底部跟底座比划一下

加工底座(因为滤桶底部有进水管,无法下平放,所以要用一个底座才能放置平稳)

在底座上开口用于进水管安放

尽量低些,节省空间

转下层楼

楼主:
进水管三通粘好

与底座配合试试

正干活,右手要罢工,抽筋了

缓过劲接着干,

底座放平之后的样子

接尺寸截取桶的高度,并粘接上密封盖

等胶干过程中粘接进水管放水快堵

检查上下密封盖,发现有缝隙

再次补胶,鱼缸用没压力很小,随便补补就可以,不补估计也不漏,完美主义者,没办法,强迫症。

再看看大模样,越来越接近成品了

把以前用的出水管整理一下

原来的接头,锌合金的,该结实不结实,不该结实的时候傻结实,取不下来,只好用钳子粉碎了

这个是进水接口,用来连接水泵出水软管的,本来是按照尺寸买的,可是,怎么也套不上,没办法,加工吧

把它打磨细点,再做出沟槽来

这是个直节,加工一下用来固定进水管

把直节内部的凸台打磨掉

打磨掉凸台后就可以穿过20管了

划线

开口

截取

吹风机塑形

做成倒Ω形状,用于卡住进水管

截取一截20管,用于支撑进水管

粘接

五花大绑

等胶干过程中划线开出水孔

因为新买的那个钻头开孔有点大,突然想来还有这个宝塔钻头

这个钻头的尺寸还是令人满意的

胶干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

比划一下

这回看清这个支撑架的用途了吧

粘接在主桶上

转楼下

楼主:
出水口,为了加强强度,做到万元一失,做个外环强化固定

比一下内壁形状

按内壁磨好形状,套在出水管上试试

外环不用那么厚,不然占用桶内空间

穿过去

粘接出水管

支撑架不太稳定,用塑料粉末加强一下,(微距,实际粉末没那么大)

远景好看点

至此,外部已经成型了(上边是顶滤,跟滤桶不是一回事,只是在滤桶上放着)

现在开始做内部滤材摆放,先放滤棉

从底部观察

从顶部观察

放好棉要放滤材了,中间要用隔板才行,因为滤材有小颗粒的,不用隔板会漏下堵住滤棉。想用老过滤隔板,但直径太小用不了。
新老滤桶对比

做隔板

这是警戒线盒子底部

软塑料,直接上剪刀就行了

隔离作用不在中心也无关紧要

这个烙铁是专门用来烫眼的,只可惜隔板烫眼忘了照相

老滤材,对乎先用吧,买新的显然是来不及了

把隔板支在滤棉上边,然后放入滤材

只要一干活,阳台漂窗就是一片狼藉

加工底座加强箍

箍在底座上,底座更结实平稳

箍提上来就与底座分离了,可以把滤桶提起来

加强箍背面

制作好了,看一下整体外观

实用效果视频(夜里录制的,鱼缸灯有蓝灯,所以视频颜色有点怪)

看了8楼回复后补充一下:

做个鱼缸滤桶(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2084

做个鱼缸滤桶(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8739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整一个这个吧,实用便宜.................

网友:
占了啊这么多楼,这么大的过滤呀 看来是个大鱼缸,我的那个小鱼缸,都不敢开过滤,刚有几只小虾米孔雀鱼,怕开了过滤直接就抽走了

网友:
思路新颖,图文并茂,动手能力强。

网友:
高手,正好最近也想自制一个过滤桶!!

网友:
一级过滤,这么复杂,搞个10寸的过滤器不就行啦,也就二三十元,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
但你这个结构是自己想的还是哪里学的?进水口从下面往上顶? 你是想以后可以用反冲的方式来冲洗下面的过滤棉?
但我觉得这样时间长了会有两种结果:
一是如果用你上面图片中的过滤棉的话那么小的颗粒物肯定过滤不了到时候缸里的水还是不干净。
二是如果换成更细密的过滤棉的话,那么时间长了肯定会堵塞,反冲洗不一定有用,到时候还是要把底座拆出来洗过滤棉。

网友:
今天,就带你一起制作一个成本非常低廉过滤桶,基本上都是常见的PVC管道及配件组成。朋友们请抬眼观看

网友:
2008还是2009年那会儿我也做过一个,这玩意用的料规格不少,单买一小截也不好买,做出来挺麻烦,而且pvc材质发脆没韧性,长期用老化快,不耐压,后来不用了直接买成品滤桶,我家一个创星CF1200用了有10年了,7*24小时不停的用。买个小的一百块钱都挺好用的。

网友:
好像还没编辑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一个这个吧,实用便宜.................

用不了半天就堵了,然后就溢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
但你这个结构是自己想的还是哪里学的?进水口从下面往上顶? 你是想以后可以用反冲 ...

下进水不是想反冲,下进水的好处是,比较大的颗粒会沉淀在底部而不会上升到滤棉部位,这样可以延长维护的时间。至于过滤效果,没指望它,主要让它产生消化菌,所以我用的是生化棉,而不是过滤棉。你仔细看一下就会看到,滤桶上部我还放了一个过滤装置,那个才是细滤(视频水轮下边是滤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了半天就堵了,然后就溢水了

一物降一物,不是贵就好,比如,电气焊,几千元的眼镜不如5元一个的专用焊接眼镜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进水不是想反冲,下进水的好处是,比较大的颗粒会沉淀在底部而不会上升到滤棉部位,这样可以延长维护的 ...

你这么小的缸用这么大的生化桶有些过剩了,要不你这个发过来我帮你处理了,你再做个小的
你缸里养的铜钱草养多久了?还有下面那些是什么水草?没看清

网友:
你不到5块钱材料,花了500块钱人工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小的缸用这么大的生化桶有些过剩了,要不你这个发过来我帮你处理了,你再做个小的
你缸里养 ...

铜钱草时间不好说,弄进去后如果死了,再弄进去些,外面有花盆养着铜钱草。另一个不知道叫啥名字,也是网上用红包拍的,好像花了几分钱吧。

网友:
人工比材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