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鱼缸水泵更换无刷电机

楼主(2024-09-06):
鱼缸三年了(之前小孩要养的玩,从此就开始鱼保姆的日子了。从做鱼缸到水泵,之前无经验水泵仓留小了,只好自己做水泵,水泵也从有刷电机到现在无刷),今年夏天的温度超高超长,由于水泵不给力,把鱼给缺氧中暑升天了,之前逛马宝发现了此款无刷电机,买了几个准备换了水泵电机。

这是之前做的2个40mm的PVC,最初用的550电机,时间长碳刷不行,后在网上找的这种4cm的暴力风扇12v0.6a,可以换轴,调到5V供电,但时间也不长,温度一高就会限流降速,水流变小,这也是死鱼的原因

这是最近做的32*25mm的PVC,出水管都是16mm,改用无刷电机,已经运行了一个多月,还行,PWM调速也方便,噪音也小

这应该也算无刷电机

2mm的不锈钢焊丝,叶轮是玩具车轮改的

中间黑色的是单位换下来坏水泵转轮上的橡胶件,耐磨
之前用硅胶垫但不耐磨,16的pvc也没去掉,丑,以后
闲时再说吧

出水口改小出水有冲力就不用打氧了

电机功率大概30W,0.3A的水流就很大了,12V电压,

0.1A的水流,平时也就开这么大,1W多点

改后的出水口

鱼缸不大,流量足够,PWM调速也方便

玩    谢谢观看

网友:
养鱼还是只能用潜水泵,就算是无刷电机长时间开都玩不过几个月。

网友A:
你这是自己生产水泵啊,水电分离的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我是下置过滤,因为跟鱼缸有1米的落差,水泵出水小了很多,后来换了那种汽车水箱循环泵,也是无刷的,调速简单,噪音小,关键是不怕热,设计工作温度已经90度了,这样就能外置,不用浸在水箱里。

网友B:
水泵做的牛,一般都是沉到水里过滤加氧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自己生产水泵啊,水电分离的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我是下置过滤,因为跟鱼缸有1米的落差,水泵出水 ...

水电分离安全点。汽车水泵也考虑过,不过鱼缸小泵仓小也放不下,所以自制,下滤用不错,放在外面做水电分离

网友:
我好奇的是,这个泵怎么把水抽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泵做的牛,一般都是沉到水里过滤加氧两用的

把出水口改小水压就大点,冲击水后气泡多带入的空气也多,不需要入水加氧,之前的高温天气鱼也很好,气温低后就更没关系了

网友:
无刷电机的运用,无处不在,改的好棒。

网友:
用硬盘电机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几瓦的潜水泵很小都有呢!!看到36MM*36MM*42MM的。

网友:
我以为鱼缸都是潜水泵呢,没想到这样做水电分离

网友:
典型的长轴液下泵

网友C:
这泵效率低,我用的5V直流潜水泵水流都比这大,扬程一米二,两层缸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泵效率低,我用的5V直流潜水泵水流都比这大,扬程一米二,两层缸循环。 ...

楼主也是调到5v电压使用,目测和我家那个5v潜水泵效率差不多,tb上卖也不贵但潜水泵的优势高太多了。

网友E:
水泵应该泡在水里才能更好的散热

网友F:
为什么不做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做过滤?

有过滤啊,泵边上有盖板的就是,侧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泵应该泡在水里才能更好的散热

安全第一,泵仓又小,根据鱼缸只有这样,不过小功率用,应该可以,这种高温天气也运行正常,无明显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是调到5v电压使用,目测和我家那个5v潜水泵效率差不多,tb上卖也不贵但潜水泵的优势高太多了。 ...

确实,很多东西自己D真不如买,便宜效率也高,质量也还过的去,我用的潜水泵二十四小时运转可用一两年。

网友:
家里鱼缸前一个标称3W的AC循环泵只用了1个月左右就转动不稳定,现在换另一个5W的看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