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三菱电机空调遥控器,求怎么处理这个暗淡显示屏?

楼主(2024-09-06):
家里几台空调都用了有10多年了,制冷效果没有减退,没加过雪种,没维修过。就是遥控器上显示屏显示不清了,友友们请教这个东西还有救吗?机器上没显示屏,只在遥控器上显示。

网友:
换屏幕后面的偏光膜,坛里很多坛友都出过帖子。

网友:
站内搜“偏光膜”,有很多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6121-1-1.html
空调红外遥控器显示屏液晶屏换偏光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4714-1-1.html
修复山进收音机老化的液晶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1319-1-1.html
07年老福克斯仪表盘液晶屏发黑,自己动手更换偏振膜

网友:
加个被光灯,就是耗电而已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这个屏幕可以换膜

网友:
换偏光膜,不想花多钱,用铝箔纸或银标签也行

网友:
13元买过一张10*15的不透银底,给不需要背光的液晶屏用,现在好像是15元了。
后面又花18买了张半透的,给需要加背光的液晶屏用

网友:
先用一张白纸放在反光膜位置看看,若有好转就更换反光膜。

网友:
用铝箔纸重新贴上就行

网友:
网上有卖的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大佬出招

网友:
同款, 我用的是标签打印用的铝箔帖纸,一大卷几块钱.
其实白纸也能用,一样看得清楚.

网友:
看看是偏光膜老化了还是反射膜老化了。我换过液晶显示屏正面的偏光膜。

网友:
液晶屏老化 马云家再掏一个

网友:
我现在遥控空调都用手机,方便的很

网友:
碳膜没有老化脱落的意思,换偏光膜、反光纸。

楼主:
明天买块膜试一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