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面包机铜套皮带l

楼主(2024-09-06):
面包机启动电机有声不转,皮带断了,通病。拆开看了一下,轴有点框,x宝上有卖一套的,今天到货,卖家给的视频用新套放旧上面砸进去,合一下,铜怕砸堆了,找了个长螺丝,2个垫片,相当于一个小拉马,把旧的拉出,新的拉进去。修这东西,拆螺丝最费劲,太多了,好容易快装完,发现有3个固定螺丝没装,又拆一遍。

网友A:
我家现在只用这玩意儿和面和做酸奶,做面包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现在只用这玩意儿和面和做酸奶,做面包太麻烦了.

麻烦倒不是太麻烦,就是如果想内部拉丝效果好,就得拿出来整形后再烤,要不然都放里等出锅也行,这个是老人用,和面,或者做面包,他们不爱吃太细腻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个和面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倒不是太麻烦,就是如果想内部拉丝效果好,就得拿出来整形后再烤,要不然都放里等出锅也行,这个是老 ...

比例掌握不好,不是太硬就是发不起来,我在北方吃面食少,馒头什么的也做不好,所以感觉很难

网友B:
这个合面可以,就是一次量有限,我家有一个,用这个省事,和好面,蒸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掌握不好,不是太硬就是发不起来,我在北方吃面食少,馒头什么的也做不好,所以感觉很难  ...

没那么复杂,主要是看面发的好不好,程序不管这个,可以不用它,面发的好,烤出来就好,放些黄油鸡蛋,面颜色就黄,表面刷蛋液就金黄色。家里老人就用豆油,普通面粉,就当馒头吃。所有面食精髓都是发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合面可以,就是一次量有限,我家有一个,用这个省事,和好面,蒸馒头。 ...

老人就是用这个和面,两人够了,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人就是用这个和面,两人够了,省事。

是的,自己做的馒头比外面的强太多了

你们做馒头还要放豆油吗?豆油不是黑色的?

网友:
如果使用比较频繁的话,这个东西就属于易损件,多备几个,坏了就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人就是用这个和面,两人够了,省事。

和面?为啥我家的水放少了,面稍硬点就卡住不转了?但水多点成面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面?为啥我家的水放少了,面稍硬点就卡住不转了?但水多点成面糊了…… ...

拆了检修下   皮带打滑   皮带轮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自己做的馒头比外面的强太多了

你们做馒头还要放豆油吗?豆油不是黑色的? ...

没见过黑色的豆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面?为啥我家的水放少了,面稍硬点就卡住不转了?但水多点成面糊了…… ...

不同面粉吸水不一样,得多硬能卡住机器?人工和2回面,放水就有感觉了,这个没绝对的,差不太多就行。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靠谱,谢谢分享。
这个轴套因为皮带拉力原因很容易磨旷,属于设计缺陷。
我是在主轴端又加了一个轴套,使皮带轮两端各承受支撑皮带的二分之一的力,就不容易偏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黑色的豆油

看来是方言的问题,我现在知道你说的豆油是指大豆油。

我们这里一般不吃大豆油,所以经常将酱油称为豆油。

网友:
这个合面可以

网友:
原装的很难拆,我没有拉马,将铜套磨下来的;之后换就简单了,敲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铜套要想耐用,应将皮带调到合适的涨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