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给自行车安装旋转铃铛么?

楼主(2024-09-06):
这种铃铛好像对车把的口径有要求,

如果车把上有塑料件,
这种铃铛是不是没法安装

网友A:
这个铃铛我只在共享单车上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铃铛我只在共享单车上见过

共享单车为何用这种铃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享单车为何用这种铃铛?

不道啊,我们这里新的共享单车都是这种,盲猜是为了安全,防止摔车凸起物对身体产生伤害.

网友:
这种铃铛不会丢失,损坏机率也小

网友:
能用就可以安装

网友:
5楼讲的有道理,真是经摔啊,还不怕被坏人拆下,拿走了,真是不知道拆卸方法,关键是要专用工具,真是太难卸下来。

网友B:
车把上的塑料件用开水烫

网友:
车把的直径应该是统一标准的,把套的尽头有多余的安装空间应该就可以装,比如直把不带变速应该就可以。
拆把套会有点费力。

网友C:
突然怀念80年代那种自行车上的老式铃铛了。

网友:
这铃铛不好用,造型是为了防拆防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怀念80年代那种自行车上的老式铃铛了。

现在车把上装的东西多,安装老式铃铛没有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把上的塑料件用开水烫

塑料件开水烫一下能拆下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车把上装的东西多,安装老式铃铛没有空间?

怎么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享单车为何用这种铃铛?

防偷吧。。。。。

楼主:
会有人偷铃铛么

网友D:
以前的铃铛经常会掉盖,盖是螺丝自旋的,掉盖后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铃铛经常会掉盖,盖是螺丝自旋的,掉盖后就没用了。

给盖子加螺纹胶,是不是就不会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盖子加螺纹胶,是不是就不会掉了

以前的转铃有双盖也有单盖的,车头是骑行过程中受震最利害的,上盖会自然脱落,螺纹胶没试过,但当时有些人可以加块铁片并固定在把手上就不会掉落,但终归不是厂家生产的,只有少许人装,当然厂家装这防丢了装置也会令销售减少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享单车为何用这种铃铛?

因为不好偷,拆了也不好装上你自己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