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是仿货东城吗

楼主(2024-09-06):
最近很多东城货,不知是不是假的。。好的话我搞一个

楼主:
把商家号去了,,不然以为我卖货,,好像80一套

网友:
是东成不是东城。其实没必要太迷信东成的东西,像这种小电钻东成和杂牌差不了多少。

网友:
使用可以,
收藏与抚摸就不要买,

网友:
一套是图片上那些吗,不知道经用不经用,还是可以买来,然后拆机上图,赚点家元。

网友A:
主机这玩意,现在基本都差不多,东成也不见得好。我用过感觉很拉胯,还不如有刷的。
好坏比较明显的差距是电池,,搞个好电池,虾牌也耐用。。

个人推荐,
1、使用贼少,不想花钱。买个虾牌就完事的,越便宜越好,40以下,不在乎质量,反正100以下的估计电池都垃圾,最好买有刷,主机即便有差异也不影响,希望能放几年都能用,就买个vtc4或者vtc5电池,估计50也差不多了。

2、使用贼多,需要好用耐用的工具。各种松下、米沃奇电钻,电起子机,是真便宜,自己或者找第三方配个好电池,价格估计200以内,寿命基本能秒杀500以下的型号,缺点是功率太高,重量太重。耐用应该是真耐用,毕竟松下这些二手,很多都是20年。

3、不太在乎价格,不想折腾,买个威克士、大有都行,估计500以下,千万别买博世。

4、任性的人,必须费托克斯、泛音各种组合旗舰全上。

网友:
假冒伪劣次品

网友:
这不是东成,这是   品东城质    ,故意把中间俩字做成红色加粗

网友:
真东成也就那样

网友:
就不是东成 好不

网友:
这货全名叫做(品东城质),有人买过,我试过,还行

网友:
买了....电池好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这玩意,现在基本都差不多,东成也不见得好。我用过感觉很拉胯,还不如有刷的。
好坏比较明显的差距是 ...

费托克斯是什么鬼?

网友(2024-10-28):
买了个,还没有到。

网友:
你把标签撕下来看看就明白了。 这种机器20V的写着东诚都未必支持东成的电池插口,多半大艺A3的公模。

东成和DCA的标志都是一次成型的,连外壳的工艺都不一样,里面肯定更是差距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