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云Mas1102a主控简单开卡(MAS1102-TAS-MPT-D.0.01.003(0863)-SN10295)

楼主(2024-09-06):
联云MAS1102主控开卡步骤简单说一下,希望能帮助各位坛友:

1.打开开卡软件,短接主控板插入电脑。
2.点击Auto Detect,弹出界面的ID必须与主界面的颗粒ID一样
3.点开卡软件左上角Device list,点击start,其他配置默认,一般能开卡成功。
最后祝大家遇到一样主控,开卡成功!

网友A:
联芸的玩意 开完似乎也容易掉盘 之前玩过
另外1102+tas早公开了 免费的

网友B:
怎么改硬盘名称?设置密码多少

网友:
还挺简单的

网友:
同问,这个工具怎么改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硬盘名称?设置密码多少

没有密码,名字上面自己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密码,名字上面自己改就可以

标注的地方改硬盘名字

网友:
楼主  开卡的时候提示cant open

网友(2024-10-14):
找到该名字的地方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芸的玩意 开完似乎也容易掉盘 之前玩过
另外1102+tas早公开了 免费的

云联接触少,感觉用的颗粒一般

网友:
大哥 看看有没有这个固件 下载你的开卡工具 里面缺少固件

网友:
我的是2t的lexar,开始读取慢,现在彻底打不开了,打开看下芯片,是1102B,希望能好用。

网友(2024-12-13):
这个颗粒封装质量咋样,手里有两片还没上机

网友:
运气好谁也挡不住

网友:
公开固件支持的颗粒太少了

网友(2025-01-24):
应该短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