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个DT830B数字万用表/附电路图

楼主(2024-09-06):
拆解个DT830B数字万用表

威华电子DT830B 电路图

网友:
我的第1块表就是830,把我兴奋的够呛。结果一年之后就嗝屁了。

网友:
电路板容易变形, 拨盘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牛屎还挺亮的。

网友:
原件也来越少,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这型号是我第一块数字表,很怀念啊

网友:
原件越减越少。

网友:
一般用用还可以的,我以前也有一个。

网友:
这个小巧便宜,当炮灰首选

网友:
楼主几块表都有配电路图,有时候资料真不好找

网友:
830啊,有一块,只是显示有点不正常了,可能是那个接触的地方松动了。

网友(2024-10-25):
做工牛屎芯片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