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HDZ DT9208A数字万用表拆解/附电路图

楼主(2024-09-06):
WHDZ DT9208A数字万用表电路图:

网友A:
我自己组装了一个,精度还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组装了一个,精度还挺好的

小可怜组装的什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可怜组装的什么价

20多元。好多年

网友:
这个至少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

网友:
有把牛屎换成芯片的吗?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牛屎片了,硬芯是非常少了

网友:
拍的图片还是不错

网友:
我有同款万用表就是最后一位缺笔画不知道那问题

网友:
牛屎芯片早期的表了

网友:
在哪找到的电路图哦

网友:
我的几个万用表用到后来都是那些蓝白可变校正电阻出问题,需更换重新校正。另外电路板主控虽然是牛屎,用料也是中规中矩,连接液晶屏的斑马纸是个薄弱点,最后感谢楼主贡献了电路图

网友:
我的好像是9025A,不知道有多大差别。

网友:
看做工不错,就是尽量少拆几次,这样的斑马排线经不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