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漏电的甜果电视机顶盒遥控器

楼主(2024-09-06):
这是一个广州地区广电数码甜果时光的机顶盒遥控器

漏电,一对新电池装上去几天就给我搞没电了,只有1.18V了

小猴螺丝刀出场,拆!!!

不按键时的电流4.38mA

怀疑是电容漏电,可是漏电流这么小,想要找出漏电元件很难啊,用手机放大看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异常

只好采用笨办法,拆一个电容上电试一次,拆到这个C15的时候,电流没了

不按键时电流为0,其实不是0,只是太小测不出来

OK!成功一大半了,换一个电容,没有0402的,上一个0603的,容量也不管了,应该是104的

上电试试,待机还是0

按键后超量程,OK,不管它,修复装机

坏的电容焊一条腿到一块废板上

果然漏电,压降0.5447V

收工!

网友A:
可以用低压大电流烧鸡大法找出短路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低压大电流烧鸡大法找出短路电容吗?

没法骚,我直接加上它的工作电压~3V,电流也才4.38mA,更别说低压了。这个发热程度估计热成像仪都看不出来。

网友:
遥控器,你用大电流烧,不废了才怪。

网友B:
这种多层陶瓷电容器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这个遥控器元件还不少,硬封芯片,有的只有一个软封装芯片,别的元件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法骚,我直接加上它的工作电压~3V,电流也才4.38mA,更别说低压了。这个发热程度估计热成像仪都看不出 ...

那种在线测量电容的利器,不知道能不能测量出来,我看视频广告,是可以看到容量及ESR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遥控器元件还不少,硬封芯片,有的只有一个软封装芯片,别的元件没有。 ...

这个带蓝牙功能的,遥控时不用对着机顶盒摁,还可以说话叫它转到某某台,所以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在线测量电容的利器,不知道能不能测量出来,我看视频广告,是可以看到容量及ESR值的。 ...

菲尼某斯,,抖音上各大网红都在给它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多层陶瓷电容器比较容易出问题。

是啊,漏电基本都是它的问题,漏了还不影响功能,遥控器还能正常使用,漏彻底些还好找,像这种太难找了。

网友:
楼主的的830是历经沧桑了的

网友:
发财电容啊

网友:
专业级的维修

网友:
应该先在路测量一下,比如二极管、三极管在路测量的可信度是很高的;至于电容,多数表笔刚接触瞬间有一定阻值,随即阻值很大甚至无穷大,这样的电容也是好的。如此一来,需要焊下来测量的元件就很少,运气好会一击中的。

网友:
多层陶瓷电容器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芝麻发财电容惹祸,查找定位困难,楼主是高手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析,方法很好

网友E:
大佬,我的手边有一个T1遥控器,芯片发烫厉害,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哪个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的手边有一个T1遥控器,芯片发烫厉害,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哪个电容坏了 ...

芯片发热就芯片坏,为什么要怪电容呢?

网友:
一个一个找,还是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