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个短命刚过保就损坏的索爱R5-A录音笔

楼主(2024-09-06):
拆解个短命刚过保就损坏的索爱R5-A录音笔,故障原因主控启动异常开关次数约1/xx才有一次能正常,经查是主控芯片问题

ATJ2127 炬力主控,MP3播放器上很常见

i29F16B08CCMF2 英特尔16GB MLC闪存颗粒

网友:
不得几百块

网友:
现在没人用这种东西了吧

网友:
这个当初价格不菲,现在用的不多。

网友:
怎么感觉不像正经的索爱

网友:
索爱现在是深圳的一个企业的注册商标,和sony没啥关系了。

网友:
做工不错,当初价格不菲!

网友A:
应该是固件丢失,但是吧,现在也没人折腾这个了,在以前MP3流行的时候,还是有人折腾的,现在被手机取代了,没有人折腾了,甚至工具固件也不会有,也就是说跟废了没区别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中规中矩,正经山寨货

网友:
正经山寨货

网友:
录音笔还得是SONY,录音无价呀

网友:
像华强北出品

网友:
还以为是那个索爱,结果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件丢失,但是吧,现在也没人折腾这个了,在以前MP3流行的时候,还是有人折腾的,现在被手机取代了 ...

是这款主控芯片通病

网友B:
是不是复位电路的贴片有毛病,以前遇到过炬力主控的mp3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复位电路的贴片有毛病,以前遇到过炬力主控的mp3有这问题

都查过了,是主控芯片问题,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