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火v8-s 手电筒 元件烧掉 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24-09-06):
这面元件正常

按键这面按钮边上这个贴片烧掉了,不知道什么型号,为什么会烧掉?

网友:
估计是N型场效应管。

网友:
就是LED指示灯吧

网友:
Q1是mos管吧

楼主:
这是别人拆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mos

网友:
开关在外壳侧面,便于操作。

楼主:
这个三极管是充电用的,不懂为什么不是二极管,它的G级与电池负极相通,它的损坏可能是用了快充,现在单板插充电器指示灯操作正常,如果带LED和指示灯只闪一下就灭了,应该充放电芯片tp5400也损坏了,这个烧掉的三极管用3400代替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最终结果,烧毁的管子是p沟道的,用了一个3401替换后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