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红米note9pro手机主板被扣掉一个小电子元件

楼主(2024-09-06):
希望有手机维修的大佬能给指点下,手机是红米note9pro 充电排线底座位置掉了一个小元件,发现了 却掉地上找不到了 问下作用能找到别的装上嘛 或者说是可以直接短接两点嘛 目前症状是充电功率慢了 电池耗电快

网友:
看着像电阻

网友A:
找专业的要电路图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的要电路图查查

是的 可以查主板图纸 只能电脑查

网友(2025-05-09):
曾经把主板连接充电小板的三根线其中的一个小座子扣掉了(中间连接天蓝色线的座子不知道这要线是干什么用的,谁能告诉我),座子太小了不知道如何重新焊接

网友:
找这个图纸吧

网友:
东西太小,不好干活

网友(2025-07-10):
你知道红米note9pro主板连接充电小板的三根线(黑色,白色,蓝色)是干什么的,我主板上的蓝色线插座被扣掉了,没接这跟线,不知道会影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