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求助RM1135+H25T3TBG8E 开卡检查id失败

楼主(2024-09-06):
大佬们,用rtl_flash_id查不到闪存,用RM1135开卡工具自动识别出来是H25BFT8B3B8R  H3V6,固件版本RM1135_HynixV6_ZD1N3G5K_ZD0R3G5K开卡检查id失败,有没有方法开出来,附以下图,还有就是ROM短接红圈还是蓝圈,两个地方都能识别ROM模式

网友A:
闪存是 HYV6 你用的开卡工具是 SSV5

网友:
这玩意我建议是搬板 上慧荣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是 HYV6 你用的开卡工具是 SSV5

我随便找个来识别闪存的,之后用hyv6开报错检查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7-Realtek/RM1135%20RTS5735/RTS5735_RM1135_HYV6.zip
用这个试试

卡检测闪存,难搞

网友A:
搬板得了 反正螃蟹的开出来也不稳定

网友B:
这个垃圾主控还玩啥?颗粒拆了直接把主控板扔垃圾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板得了 反正螃蟹的开出来也不稳定

手上没板子搬,先研究研究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垃圾主控还玩啥?颗粒拆了直接把主控板扔垃圾堆。

手上没好板搬过去开,先研究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