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4-09-07):
一个16V1000uf的电容与一个50V1000uf的电容,都充电到14V,那么这两个电容储存的电量是一样的吗

网友:
必须一样阿

网友:
不一样的话会让人感觉很奇怪吧?精度一样的情况下……

网友:
相差无几,容量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电容储存电量跟耐压没有任何关系,相当于两个容量一样的水杯,耐压大的杯子厚一点,耐压低的杯子薄一点,但是它们装的水是一样的!

网友:
容量跟耐压没有关系

网友:
电容容量恒定,电压取决于供电,耐压值说的是安全参数,不是工作参数

网友:
应该差不多!

网友:
应该容量一样,耐压值的大小,一般耐压越高,体积相对会大些。

网友:
5楼的解释很形象。

网友:
主要看用途吧,其实50和16如果价格差不多,16会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