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改1个定时插座(110V改220V电压)

楼主(2024-09-07):
阻容降压,原额定电压110,按阻容降压公式计算一下,把电容容量减小一半,耐压值增加一倍,接上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又见猪肝电容,坏得多。

网友:
事半功倍啊

网友:
螺丝压接不焊锡,大电流会发热,不长期插电用也没事儿

网友:
能不能用的久?

网友:
怎么计时的?背面应该还有芯片吧?

网友:
怎么会是110v呢

网友:
110的 外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