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免费帮老年人维修一台乐廷T60便携音响,花钱买了配件,可惜修的不太完美

楼主(2024-09-07):
如题,机主说充不上电,经查是MicroUSB接口损坏,更换了一个,可以充电了,但是发现音量不可调整,一测量,电位器损坏了,没办法只好两次买件,原来的电位器是18mm的100K阻值,而网大多数都是16mm的,到货后发现小了一圈,安装上了,有点内缩,不过稍用点力,还是能摸到的,将就用吧!

网友:
已经抚摸的包浆了

网友:
乐廷这牌子还不错,看上去也是用了好多年了吧

网友:
有电位器的基本上都是电位器出问题的多,我后来就只收电子调音的。

网友:
没顺便怒改TYPE-C??

网友A:
乐廷啊.你应该找厂家试试.我之前有一个乐廷E500.过保一年左右.联系购买的旗舰店.让我寄过去,出个运费.换台新的给我了

网友:
美好的心灵

网友:
还带手机筒?真适合老年人使用。

网友:
看橙色就知道,这是一个让老人爱不释手的宝贝圪塔

网友:
按键挺多的。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型号好像是t50,fm频率缺少了,不会修

网友:
免费,助人为乐。

网友:
修好不错,使用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廷啊.你应该找厂家试试.我之前有一个乐廷E500.过保一年左右.联系购买的旗舰店.让我寄过去,出个运费.换台 ...

这服务可以啊

网友:
电位器还可以再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廷啊.你应该找厂家试试.我之前有一个乐廷E500.过保一年左右.联系购买的旗舰店.让我寄过去,出个运费.换台 ...

还有这好的售后??不多见

网友B:
把大旋钮拆下来和小旋钮对换一下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大旋钮拆下来和小旋钮对换一下不可以吗?

旋钮好像是铆在一起的。

网友:
用了挺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