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金福利多闹钟改TP4056充电小板、加锂电、改XC6206和R8025T

楼主(2024-09-07):
4056充电小板和2000mA电池

1117改6206,8025T电源接6206输出端,屏幕可视角正常显示,无多余重影。

成品效果,屏幕显示正常,可视角正常。

补充内容 (2024-10-11 11:05):
完美运行了一个月了,目测慢了2秒

网友:
改的好,6026,8025好像都有,找时间也依葫芦画瓢改一下。

网友:
以前改过2台了

网友:
挺好的,改锂电就怕电池饿死,看来得屯点低静态的稳压芯片了

网友A:
支持折腾,不知电池能管多久

网友B:
亮灯,闹钟瞬时供电够不?
6206我加了1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灯,闹钟瞬时供电够不?
6206我加了10uf电容

1117输出脚本身就是有电容的,换6206电容没动。亮灯没问题,闹钟没试,但是按选曲播放音乐的同时亮灯,显示画面不受影响

网友C:
改的好,金福利多闹钟 在哪啊?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好,金福利多闹钟 在哪啊?

23年2月份买的,一直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灯,闹钟瞬时供电够不?
6206我加了10uf电容

亮灯没问题,闹钟没试,但是按选曲播放音乐的同时亮灯,显示画面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不知电池能管多久

今天刚改完,等时间验证吧

网友D:
我的已经阵亡,1N4007降压供电的,只能正常用不到4天就这种乱码的,唱歌背光功能正常,不知道啥原因,空气湿度大的时候乱码几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已经阵亡,1N4007降压供电的,只能正常用不到4天就这种乱码的,唱歌背光功能正常,不知道啥原因,空气 ...

改完后洗板了吗,是否有漏电的地方或者空气湿度大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灯,闹钟瞬时供电够不?
6206我加了10uf电容

刚才到你的改装帖子看了下,难道是输出脚连线长,造成压降大造成的?原电路标104的是输出端电容。

网友E:
这么大电池,充满电能撑几年吧

网友F:
走时精度提高明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走时精度提高明显吗?

改电池之前已改8025,确实误差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电池,充满电能撑几年吧

希望吧